变频器后可加热继吗?

楼主(2009-12-16):
如题,最近看到设计院的图纸发现现在在变频的输出端加了热继,这样可以吗?

请教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设计院的图纸也能用?设计院的书生们对国标要求是相当熟悉的,哪一条哪一项是怎么规定的,他们是一清二楚,在这方面你听他的没错。

但接触到实际情况,就不怎样了,尤其是变频器,他们仅仅在书本上见过,由他们设计的变频控制就…?

网友B:
没听说过。加热继,要变频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