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使用50问

楼主(2009-12-16):
1、 现有5台台达的变频器放在同一个控制柜中,想用PLC的485来控制,请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缆
和连接件,主要是台达变频的那个电话插头怎样和另外的变频器互相连接?
答:使用屏蔽电缆,注意台达RS485需要使用100欧姆左右的终端电阻。那个电话插头应该是RJ11。
2、 我一直在用的都是台达-ES/EX/SS系列的PLC .最近有一台多年前的PLC 需要修改程序,但是忘了当年
设置的密码,有谁能告诉我有什么要的办法吗?否则我只能更换一台PLC 了~
答:强制M1069 ON即可解除。但6.0及以上韧体屏蔽了这一个功能。
3、请教如何实现TP04G的韧体更新?
答:1、关闭HMI电源;
2、打开HMI机壳后盖
3、将更新韧体制具插入插空上
4、然后给HMI加电源,此时,HMI画面为暗。
5、用FLash软件就可以对HMI进行韧体的更新了。
4、各位高手,请帮助小弟。我现有一个系统,用DVP-ES带485通讯口的。现用485通讯口和百特仪表通讯
。用编程口挂GPRS模块,进行联网。中央监控室需要下位机定期传送数据和事件触发功能,问如何能实现
?如果不能,其它系列PLC能实现吗?
答: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口,1个RS232通讯口(COM1,即8PIN的编程口)1个RS485通讯口(COM2),
COM1只能工作在从站模式下,不能发数据,COM2可以工作在主从两种模式下,可以发数据。所以台达所有
PLC,都不能实现!
5、位仁兄:我想知道,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怎么设置成主从式通讯?用其自带的485口。谢谢!

答: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多数上位机是主的。这个不用什么设置,台达PLC默认就是从站,不需
要做任何设置,直接调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但我们默认的是ASCII,如果要用RTU,必须把M1143置ON

6、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
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那么是否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只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改
变其参数值的大小了吗?
答:当然可以,对应台达M系列变频器,参数P10的地址为000AH,对应B系列,第一加速时间地址为
010AH
7、请问,台达ES的PLC,内建485口可以通讯人机吗?
答:完全可以
8、EX用485与上位机通讯(ASCⅡ模式),D1120需要设置吗?
答:看什么格式,如果是9600/7/E1就不用设置,其余的要。但建议设置,养成好习惯。
9、台达PLC软件有离线模拟功能吗?
答:目前的版本是2.08,没有的
10、请教高手:我用PLC的编程口与计算机相联命令语句为
MSComm1.Output = ":010106140025BF" + C hr(13) + C hr(10),为何联不上?
答:能发完整的代码吗?你这一句是没有错的,可以用“自发自收”,看发出去没有
11、大家好,近来使用台达PLC(12SA)做一个项目,在调试软件时发现有一些地址位的内容莫明其妙地被
改动,而监控时也没法发现问题所在。例如D寄存器内容被改的一段代码:
SUB D172 K20 D173
监控时当D172=任意值时,D173都是0
强制赋值给D173也没法改变它的值。
最后将D173改为D174就没问题了,想不通啊!
答:是不是你D172的值过大,被用成了D172,D173双字,这时你在把结果放到D173,D173有冲突了,所以结
果不正确。你改成D174,D174是没有冲突的,就正常了。
我想是这样的情况,请楼主监控一下看看。
12、DVP-04PT-H温度模块如何与2线式PT100连线,谢谢!
答:把I-和L-短接,PT连接L+和L-即可。
13、我遇到一设备,机器用过一段时间都很正常,前段时间由于一个输出点短路(用来计数输出的,)我
后来把这个输出改过了一个输出点(原来是Y11,我把他改成Y24,之前Y24,Y25,Y26,Y27是空的,其公
共点C8也是空的,我把C8接的+24V电源)。。。。。。后出现偶尔执行一动作时出现停机(好象是停机信
号有输入),我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PLC资料网
答:我看不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程序是不是自己编的,最好在线监视看一看,停机的话总有一个停
机信号。
14、请问台达PLC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怎样定义的? 能否提供个具体的例子供小弟参考
答:用From ,To指令访问CR#,下载一个手册就一目了然了,^_^~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nual.asp
15、请问各位达人,台达EX系列的PLC可否使用组态软件实现PC控制?
答: 完全可以,有的组态软件里有台达的选项,如果没有,就用MODBUS
16、我用EX编了一段程序,在每次上电后,Y0与Y1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上电启动后,YO与Y1却同时输出,我
在人机上停机后,在人机上启动,YO与Y1输出却正常了.每次都是第一次启动不正常,第2次开时就正常了,这
是为啥呀?
答:请分析一下时序的问题。PLC是基于扫描的原理,虽然映像位状态变了,但必须待程序扫描结束后
,进入IO扫描时才会更新输出。
17、现在Profibus DP总线应用的也相当广泛,不知台达什么时候能推出支持Profibus DP 协议的功能模
块?

答:目前已经开发出Slim Type的(包括SS/SA/SC/SX系列)DP模块,DVP-PF01模块(把台达PLC挂在
PROFIBUS总线上的扩充模块),很快就要上市了。做成了DI/DO扩充机的形式,32点输入,32点输出,应
用很方便。
18、计算机监控台达PLC组成的控制网络
以前一直使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在做计算机监控多台PLC时得出了一些体会。西门子的PLC因为通信
协议不公开,所以用VB几乎没有办法做,只能用组态软件等,造价高;三菱的PLC虽然没有公开的通信协
议,但我们国人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在黑暗中总算摸索出来了,使用编程口通信的话一台计算机只能最
多监控16台PLC(VB的限制),使用485的话就需要另外购买485通信卡,增加成本;直到昨天看了台达PLC
的通信协议,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简单实用,计算机直接和PLC上的485通信口通信,可以低成本的轻松实现
对多台PLC的监控。台达PLC在功能上和同级别的三菱PLC相比:在逻辑处理上我觉得已经能够用,但在控
制步进(司服)电机有点不够用,没有定位指令,没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而且Y0、Y1分别只能做脉冲
输出和可调PWM输出,有点浪费!不过台达的价格也比三菱的少了好几百,值!!

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阿,PLSR就是.Y0,Y1並非只能作脈衝輸出,也可做普通的DO輸出.新的EH系列又有了
許多改進
定位可用DDRVI,DDRVA,PLSR,这三个指令都具有加减速功能,可通过特殊标志位,特殊寄存器设定。
PLSY,需编程者设计加减速程序。
19、台达EX-20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3台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做啊
频率要求高的话要选EH的,如果三个步进电机动作要求都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加上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
我一月份刚做了这么个项目,他也是要求三个步进电机,用的是北京的一个什么牌子我忘记了,是可以的
,那个电机说频率可以达到200k,没试,但PLC是能发到200k的
20、我用了一台DVP-16EH主机,并扩展了一块DA模块,DA模块是另外供的电源,如果上电时DA模块比主机
慢的话,最后主机不会运行,故障灯会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
答:最好先給扩展模块上电,如果先给主机上电,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上电的时间差比较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