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nternet互联网对s7-200进行远程监控&编程

楼主(2009-12-16):
关键字:internet互联网 ,s7-200 PLC ,远程监控,在线编程,CP243i ,CP243-1,STEP7_MICROWIN ,PC_ACCESS,intouch,组态王KingView,力控Forcecontrol,KEPServerEX (OPC)

关于《如何通过internet对s7-200PLC进行远程监控和在线编程》的文章较少,希望我的文章想起到抛砖引玉,欢赢大家踊跃发言。

为了写好该文章,我做了实际的测试,用MicroWin进行在线监视(运行了24小时,未掉过线,很稳定),用组态王在线监控(运行24小时,未死机,很稳定)

(一)远端硬件够成:

一个申请固定IP的ADSL【【注固定IP地址为113.227.61.133】

一个TP_LINK路由器【设置如下:转发规则—>DMZ主机—>启用 DMZ主机地址192.168.1.10 】

一个CP243i【大连德嘉国际的产品,当然您也可用西门子原装CP243-1,但其设置过与繁琐,我就以CP243i为例,它的IP地址设置是192.68.1.10(出场时预设的)】

一个S7-200 PLC(214)

(二)上位监控端硬件够成:

一个家庭用的ADSL

一台安装有STEP7_MICROWIN V4.0 sp6和组态王软件的电脑

---------------------------------------------------

用step7_microwin V4.0sp6时,要首先在通讯——>set PG/PC interface——>TCP/IP(Auto);

然后在通讯-->IP地址中填入:远端固定IP地址为113.227.61.133【注:远端的TP_LINK路由器会将其传送给内网的192.168.1.10(即CP243i的IP地址)】

之后就一切OK了,可以对远端s7-200进行上传、下载、在线监视等所有功能
----------------------------------------------------------

用组态王V6.53与远端s7-200进行通讯时,选择的驱动是PLC-->siemens-->s7-200系列 TCP,IP地址为:远端固定IP地址为113.227.61.133【注:远端的TP_LINK路由器会将发给该IP的内容转发给内网的192.168.1.10(即CP243i的IP地址)】,端口号是:102;之后就可定义变量了。。。

在通讯时,几乎感觉不到数据有延时,通过专用测试以太网通讯软件发现:数据传输的延时只比局域网多了5到12毫秒,也许这是在同一城市的缘故,下次我做一个两个不同城市的互联网通讯。
----------------------------------------------------------

更多详情见:   www.dl-winbest.cn

网友A(2011-06-28):
S7-300接触摸屏有如下俩种方案:

1、国产的触摸屏+串口编程电缆+300LC
2、西门子触屏Smart700+【PPItoMPI映射转换器】+300PLC

其中,如采用第一种方案,串口编程电缆成本也要¥600多,造价不菲。而且采用国产的屏,在项目选用方案上也不容易说服客户,很难达到品牌效应。

第二种方案则不然,它采用西门子新近推出的高分辨率彩色触摸屏,品牌效应显而易见。整体造价与第一种方案只低不高。(Smart700本身价格就便宜,PPItoMPI映射转换器定价也非常低),具体可以咨询大连德嘉电子,QQ:1242136482~~(注明中华工控)

网友A(2012-08-14):
S7-200、300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部分小例子可以参考www.dl-winbest.cn

网友B(2012-09-15):
我在公司局域网接了一个带CP243-1模块的s7-200PLC,在局域网里访问PLC没问题。公司上网用的是固定ip.要如何做才能在家里的电脑访问到公司局域网里接的PLC.具体要怎么实现?

网友C:
   这个 固定 IP 地址是什么意思 ? 是公司网站地址吗 ? 我如何才能在家里连接到公司网或是办公室电脑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 固定 IP 地址是什么意思 ? 是公司网站地址吗 ? 我如何才能在家里连接到公司网或是办公室电脑 ?

就是公司上网固定ip,就是想把PLC通过cp243-1模块接到公司的局域网上,然后布清楚要怎么做才能在家里的电脑上能对此plc上下载程序

网友E(2016-09-01):
基于INTOUCH和S7-200的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络架构

GRM200G 智能GPRS控制器是广州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工控领域PLC远程监控的测控终端。它使用GPRS作为通讯手段,采用工业级设计标准,可以实现PLC的电脑/手机远程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等。GRM200G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GPRS,语音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GPRS模块通讯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可充分利用GPRS带宽,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

方案特色:

1:无需编程,无需数据中心服务器及固定IP,即可让电脑通过GPRS读写远程的PLC变量。
2: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3: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4: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功能概述
1) 1: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具备GRM200A全部短信功能,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2: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修改PLC数据。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服务器。

3: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通讯原理

GRM200到远程监控电脑的整个连接分为三部分:

1. 连接A: 即远程电脑到云监控服务器的连接,要求远程电脑能上网即可。远程电脑上需安裝巨控OPCSERVERWINCC通过OPC接口从OPCSERVER访问远程PLC的变量.

2. 连接B: GRM200G通过GPRS到云监控服务器的连接。

3. 连接C: GRM200G通过485PLC的连接。通讯协议根据不同PLC有所不同。GRM200支持西门子S7-200S7-300S7-400,三菱FX系列PLC,欧姆龙全系列PLC,台达PLCLG PLCMODBUS协议。

软硬件要求

完成远程监控的需要的硬件:

1. GRM200G一台(插入开通GPRSSIM卡)

2. GRM200G下载线及24V电源

3. 可以上网的电脑一台,无需固定IP,可以是任何上网方式。

完成远程监控的需要的软件:

1. GRM200工程配置软件GRM Developer

2. 巨控GrmOpcServer软件包,请从巨控公司网站上下载。

3. INTOUCH组态软件

完成远程监控的方法:

1. 使用GRM200工程配置软件GRM Developer完成GRM200G的工程开发和下载,如配置需要远程监控的变量,及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

2. GRM200G开发下载完毕后,插入SIM卡,使之登陆到云监控服务器。

3. 使用巨控GrmOpcServer软件包中的GRM OPC管理器配置监控端,并刷新设备,将GRM200G的变量更新到本地OPC服务器。

4. 使用组态软件开发工程,将组态软件的变量关联到对应的OPC寄存器。

运行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在ArchestrA.FSGateway.1\Configuration添加一个OPC Object,其中Server Name:GrmOpcServer.GRMOPC

按照项目示例,再添加OPCGroup Object,命名为New_OPCGroup_000,再添加GRMOPCSever下面的变量并且保存。

运行Wonderware INTOUCH组态软件,在工程栏[特别]下拉菜单中添加访问名S7200,应用程序名:FsGateway,主题名:New_OPC_000_New_OPCGroup_000 ,主题名的设置和DAServer中的Device Group中定义的一致。

指定变量的访问名和地址。

在画面的文本对象中链接变量的标记名。

5.   运行InTouch前首先要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中激活Server:选择ArchestrA.FSGateway.1条目,鼠标右键选择Activate Server运行组态软件,即完成开发。

所需费用

1. 若需要远程监控PLC100个变量,3秒钟更新一次数据,监控电脑24小时开机(和同时监控的电脑的台数无关),一个月大概需要100200M流量(15)

2. 购买GRM200G无线模块一个

3. 如果使用短信功能,短信费用11.

网友F(2021-02-28):
西门子200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是smart的时代了,基于smart的物联网信号板都有了,即插即用,手机监控、远程编程、设备报警、数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