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150个问题解答之七

楼主(2009-12-16):
121:如何判断电源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仅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
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PU仍保持运行。

122:如何诊断模拟量模板?
CPU 可以中断用户程序的执行处理诊断报警块OB 82。
在用户程序中你可以调用OB 82 中的SFC 51 或SFC 59 以从模板中获得更为详细
的诊断信息。
诊断信息在OB 82 退出之前都是一致的当OB 82 退出时将对模板作出诊断中断响
应。

123:对于小功率输入的触发器,如何避免线路损坏?
将触发器连接到SM322-8BF,如果它的1信号功率输入低于10mA(例如1mA),则可能会报告线路损坏 。 不建议禁用“Wire breakage”诊断,因为这将禁用所有的诊断,并且当SM322-8BF在一定电流范围(0.5到10mA)内工作时,可能无法安全地开关。
补救措施:接一个与触发器平行的电阻,这样至少有10mA(24V ca. 2.4 kOhm)的电流。该电阻应该直接安放在触发器上,从而可以方便检测线路损坏。

124:如何为S7 318-2 CPU进行操作系统更新?
创建一个操作系统更新卡所必需的条件:
1. S7存储卡的类型:2 MB的闪存,订货号6ES7 953-8LM00-0AA0、6ES7 951-1KL00-0AA0
2. STEP 7 V3.1或更新版本
3. 具有外部PROM编程器的PC或者编程设备(PG),用于编程存储卡
使用STEP7创建操作系统更新卡的步骤:
1. 下载所需的CPU文件;
2. 双击文件名将文件解压缩;
3. 在Simatic Manager中执行“File/S7 Memory Card/Delete”,删除微存储卡内容;
4. 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PLC/U pdate CPU Operating System”对操作系统进行编程。选择目标目录并“打开”CPU_HD.UPD文件,开始编程过程;
5. 当标准鼠标指针重新出现时,即完成对操作系统更新卡的编程。
执行操作系统更新:
1. 切断CPU所处机架的电源(PS);
2. 在CPU中插入准备好的操作系统更新卡; PLC资料网
3. 接通CPU所处机架的电源(PS);
4. 操作系统从微存储卡传送到内部CPU闪存EPROM。此时,将点亮CPU的所有LED(INTF、EXTFFRCE、< span lang="EN-GB">CRST、RUN、< span lang="EN-GB">STOP);
5. 大约2分钟后完成操作系统更新,此时STOP LED将慢速闪动=>请求系统存储器复位;
6. 切断电源,插入操作所需的微存储卡;
7. 接通电源,CPU执行一次自动存储器复位,之后立即进入准备就绪状态。.
注意:为执行更新,必 须从模块中拆除电池.

125:模拟量模板的信号转换时间如何计算?
转换时间由基本转换时间和模板的以下其它处理时间组成
1)电阻测试 2)断线监控
基本转换时间直接取决于模板量输入模板的转换方法积分方法瞬时值转换
对于积分转换方法积分时间将直接影响转换时间积分时间取决于你使用STEP 7 所设置的干扰频率抑制。

126:是否可能在两个DP从站之间运行一个DP网络? PLC资料网
不能。不可能建立从站-从站通信。总是需要一个主站来操作DP网络。智能从站可以访问其它从站的初始值(直接数据通信),但是总是需要DP主站来控制DP网络。 智能从站也可以不使用DP网络而独自工作(单机工作),但是它们不能作为DP主站来提供服务。仅可以与模块接口共同工作。

127:对于有些模拟量输入模板你可以使用STEP 7 设定模拟值的平滑指数,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使用平滑指数:模拟值的平滑指数可以保证进一步处理的稳定模拟信号;这对于模拟值与被测值之间的缓慢变化相适应非常重要,例如温度测量时。
平滑原理:被测值可以通过数字滤波进行平滑平滑可以通过模板根据转换数字化模拟值的规定数量计算平均值来实现;用户可以在最多四个等级赋值平滑参数无低平均高这四个等级决定了用于平均计算的模拟信号数量;所选平滑等级越高所平滑的模拟值将越稳定时间越长直到在一个阶跃响应后适用所平滑的模拟信号。

128:模拟信号电缆应该单端接地还是2端接地?
为了减少电子干扰对于模拟信号应使用双绞屏蔽电缆模拟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两
端接地。
但是如果电缆两端存在电位差将会在屏蔽层中产生等电线连接电流造成对模拟信号的干 PLC
扰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让电缆的屏蔽层一点接地。

129:模拟量信号为:7FFFH,是什么原因?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板都可提供被测值7FFFH 与发现故障时的参数赋值无关,该被测值
可以是上溢故障或通道无使能

130:防止静电放电危险一般有哪些措施?
保证良好的接地:在处置对静电敏感的设备时应确保人体工作表面和包装有良好的接地这样可以避免充上静电。
避免直接接触:只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接触对静电敏感的设备例如在维修时手持模板但不要接触元件的针脚或印刷板的导体用这种方法使放电能量不会影响对静电敏感的设备
如果必须在模板上进行测量在开始测量之前必须先接触接地的金属部分使人体放电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接地的测量设备。
131:S7-300/400 PLC支持哪些寻址方式?
   1)直接寻址
   1.直接地址:例如I0.0,Q1.7,PIW256,PQW512,MD20,T15,C16,DB1.DBB10,L10.0等
   2.符号寻址:例如qq,ww.aa等

   2)间接寻址
   1.存储器间接寻址:16位指针,例如OPN DB【MW2】 32位指针,例如A I【MD0】
   2.寄存器间接寻址:32位指针,例如A I【AR1,P#0.0】,A 【AR1,P#0.0】 PLC

   3)S7-300/400寻址方式图解

  132:如何使用指针?

   指针用来指向一个地址。使用这种寻址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现变址。 指针用于存储器间接寻址
   程序中用于存储器间接寻址的语句包含一个指令、一个地址标识符、以及一个偏移量(偏移量必须在方括号内给出)。

  下面给出一个双字格式的指针的例子:
   L P#8.7 把指针值装载到累加器1
   T I【MD2】 把指针值传送到MD2
   A I【MD2】 查询I8.7的信号状态
   = Q【MD2】 给输出位Q8.7赋值

  存储区域内部寻址及交叉寻址 :程序中采用这些寻址方式的语句包含一个指令以及下列内容:地址标识符、地址寄存器标识符、偏移量。地址

  寄存器(AR1、AR2)及偏移量必须写在方括号内。 PLC资料网

  存储区域内部寻址例程 :指针不包含指示存储区域的信息:
   L P#8.7 把指针值装载到累加器1
   LAR1 把指针从累加器1装载到A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