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汇川报警Err 14

楼主(2009-12-17):
MD300T0.7B的机器,拆掉模块后上直流电,报警Err 14,是拆掉模块造成的吗,怎样在不接模块的情况下解决此问题?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A:
按经验,拆掉模块后驱动板上直流电,温度显示一般是12度。
如果是西门康模块或者P54模块的三相整机,炸机后上电报ERR14,很可能是驱动板上温度检测电路的U13(LM555)坏了,此IC供电用的是下桥驱动电源,炸机有可能导致此IC坏。

网友B(2012-09-03):
小功率变频器可以把U13(LM555)去掉就行了,工作一切正常。修改两台使用两年至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