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度表会倒转?-3

楼主(2009-12-17):
为什么电度表会倒转?-4

我们已经讨论了四种情况:

【重要结论一】用单电度表法测对称三相负载电度不会倒转。

【重要结论二】电焊机类负载用双电度表法测量三相电度时,电度表是不会倒转的!

【重要结论三】用三块单相电度表分别测三相电度时,如果都是单相用电,就不会发生电度表倒转现象。
【重要结论四】当用非典接法双电表测380 V单相电焊机电度,且用户的功率因数小于0.5时,有一个表反转。

参考: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0823415600004-1.shtml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1316074800001-1.shtml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1519210600001-1.shtml
XW::但是还没有解决最初的问题:“有人说用三块单相电度表测三相电度时,有时会倒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东方:不是有了【重要结论四】“当用非典接法双电表测380 V单相电焊机电度,且用户的功率因数小于0.5时,有一个表反转。”吗?
XW:这还仅仅是非典接法双电表方式,人家不是这样的嘛,他用的是三电表法。
东方: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是C相也加了一台单相电度表,如果C相不用电,它不动就是了。
XW:那你就讲一讲一般三电表方式吧。
东方:可以,用三个单相电度表,把380V单相电焊机接在Uab上,画出相量图:

东方:现在已经知道,如果电焊机接在220V相电压上,电度表是不会倒转的;同时,那种高频逆变电焊机,平衡取用三相电能,也不会引起电度表反转,唯有380V单相电焊机,接在其中两相的线电压上,而且,电度表不是标准的双电度表接法,才有可能反转!
XW:这么多条件咋就被他碰上了!
东方:一切皆有可能嘛!
XW:还仅仅是“有可能”!什么时候一定会发生倒转呢?
东方:这可从相量图上看出来:

         Ia落后于Uab

          Ib = —Ia 。
          ∠DOE =30°

          当Ia落后Uab角度φa>60°时,Ia就进入∠DOE当中,这样,从图中可见,Ib落后Ub的角度φb >90°
          P=UI cosφ;
          cosφb <0
XW: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有功功率P将成为负数,当然电度表就反转了。
XW:咦!不是有人想不动电表让它倒转嘛?现在不就是这样?又不犯法。
东方:怪不得这个帖子关心的人很多,原来是想电表反转呀!但你怎么做呢?
XW:楼上要用电焊机,没有380V,如果我正好是滞后于他的另一相电,我就拉一根火线给他,“没事儿,免费用吧您啦!”
东方:他用你的火线和他自己的超前相的火线组成380V线电压电焊,可倒是可行,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超前相,电费就由你给他交啦!

XW:我当然是要搞清楚了。指定我的相位落后于他,我才给他!

东方:那他不接电焊机,改接一大电容!这下子是超前相倒转!

XW:那我又成冤大头了!

东方: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呀。

网友A:
东方师傅:

你的这种解答方式很好,我非常喜欢,烦请你给我看看《380KW380V球磨机启动力矩不足问题 》,谢谢你!

楼主(2010-01-18):
总结以上的讨论,去掉不太规范的非典接法,结论是:

【重要结论一】用单电度表法测对称三相负载电度不会倒转。

【重要结论二】电焊机类负载用双电度表法测量三相电度时,电度表是不会倒转。

【重要结论三】用三块单相电度表分别测三相电度时,如果都是单相用电,就不会发生电度表倒转现象。
【重要结论四】用三块单相电度表分别测三相电度时,如果把单相负载接在380 V线电压上,且功率因数小于0.5时,有一个表反转。

网友B:
用单电度表法测对称三相负载电度不会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