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盘8等分旋转,每次开机找一次原点,定位精度5个丝,伺服怎样选择?

楼主(2009-12-17):
一个转盘8等分旋转,每次开机找一次原点,定位精度5个丝,伺服怎样选择?谢谢

网友A:
  你的转盘直径多少?什么材质?有多重?上面工件质量多少?每转一个角度速度要求多少?

开机找原点可以交给上位机配合完成,伺服很多也有集成这个功能。一般转盘多配减速机使用。

网友B:
四个指标需要计算:转盘惯量,转动速度,转动力矩,精度要求。 由这些再选择电机和减速器。

开机找原点,一般的伺服都可以完成。

楼主:
你的转盘直径多少?什么材质?有多重?上面工件质量多少?每转一个角度速度要求多少?直径650mm,铝制,15KG,工件质量10G,每转要5S,精密减速机减速比1/40

网友C:
“直径650mm”“定位精度5个丝”

角度精度要在30秒,个人建议就不要用减速机了。或者在减速机后面再装一个位置反馈。

网友D:
这个要求太高了,一般的减速器背隙至少几弧分。

网友E:
如果成本不是问题,不妨考虑直驱力矩伺服。

网友F:
伺服电机+减速机+高分辨率绝对值编码器构成位置全闭环系统。

网友G:
用德国WEISS凸轮分割器很好,精度可以做到20S,原理是三相异步电机带动凸轮结构动子,电机通过基于变频的PLC控制,国内独家代理WEISS,新加坡尖端(上海)。

网友H:
直径650mm”“定位精度5个丝” 角度精度要在30秒,

减速比1:40。减速机的精度是多少?只要减速机做的好,伺服都可以做到。个人推荐时光科技的伺服控制器加伺服电机。有需求联系我:qizhikun@126.com

网友I(2011-11-04):
对:long118 关于

你的转盘直径多少?什么材质?有多重?上面工件质量多少?每转一个角度速度要求多少?直径650mm,铝制,15KG,工件质量10G,每转要5S,精密减速机减速比1/40

内容的回复:

朋友,很高兴看到你的回答。看起来,您经验丰富啊!我第一次用这东西,我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找原点,可是转盘一直在正反转交替,停不下来。之前是用欧姆龙200w的伺服,以为带不动改成400w的还是一样晃动,控制不了!我调试的设备伺服没连减速器,用Z相找零的。能帮帮我吗?

网友J(2012-02-07):
    顶一下!叮当先生的问题有代表性,一般直线运动伺服找原位比较容易理解,由于回转盘是圆周运动的,没有极限可设。请高手多多献招,在此一起先谢谢了!

网友J:
    补充一下:如果转一圈来找,效率不高,特别是直径大、工位多的转盘。

网友K:
这种机构我们有客户做过,得看你的负载重量和转动速度来选伺服!转动惯量也就是飞轮效应得考虑,当你伺服的力距不足以吃住负载和转动惯量,就得加减速机!

欢迎交流Q:2238262396,

网友J:
    通讯网介绍的工作图片不错,伺服驱动的匹配好理解,回转盘找原位的各种方式能否用文字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像伺服回原点帖子中各位高手所介绍的,谢谢啦!

网友L:
现在这种转盘的应用,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都是用DD马达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通讯网介绍的工作图片不错,伺服驱动的匹配好理解,回转盘找原位的各种方式能否用文字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像伺服回原点帖子中各位高手所介绍的,谢谢啦!

找原点不是太简单了么?开机自动旋转,找到原点以后停下来。

网友J:
交流一下,如果转盘较大(1.5-3米),工位数又多,转一圈来找,是否费时费力?

网友C:
对:hhhuihong关于交流一下,如果转盘较大(1.5-3米),工位数又多,转一圈来找,是否费时费力? 内容的回复:

理论上如果这些工位是一样的,可以设置多个原点,这样就不用转一圈来找了,但是考虑到重复精度的问题,很少听说有这么干的。要么装绝对式反馈,要么就只能转一圈来找了。

网友J:
谢谢刘工回复,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