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信息怎么触发的?

楼主(2009-12-17):
触摸屏报警信息怎么触发的?

楼主:
触摸屏画面的管道液体流动怎么做的

楼主:
触摸屏报警信息怎么做?

网友A:
可以通过PLC的辅助继电器作为触摸屏的报警触发信号。拿三菱的PLC和触摸屏来说,PLC程序选用M001作为一个报警,在触摸屏设计的时候通过画面和文字设计,当M001被触发的时候,触摸屏就会显示相应的画面和文字,具体的液体流动,触摸屏有专门的画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