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联型高压变频器功率模块旁路问题

楼主(2009-12-17):
        级联型变频器功率回路采用功率模块串联方式,当某一级的功率模块出现故障时,可以将这一级旁路掉,系统可以继续运行而不必停机,因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目前功率模块常用的旁路方式有两种(可能还有其他我不了解的方式):接触器旁路和可控硅旁路。可控硅旁路有的用双向可控硅,有的用整流桥加单向可控硅。就个人理解,采用接触器旁路,可以实现功率模块故障旁路后,若故障消失,可以在线将故障级功率模块投入运行,而不必停机,在这一点上接触器旁路方案要优于可控硅。而两种方案的造价相差不大。那么可控硅旁路方案的优势在哪里呢?大家讨论一下呗

网友A(2010-03-24):
模块故障后旁路动作,不能长时间运转。这一项的波形有变化,可能引起的问题更大。这个这是应急用的。

可控硅的属于电子控制,介入的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