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09-12-17):
大家好,由于导师的意思。我不得不选用力矩电机来做速度及位置控制。

但是我买了力矩电机后发现力矩电机后面只有两根线。也就是接电源正负极。而其他像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6根或者8根。除了电源线,剩下的霍尔线可以用驱动器来做速度控制。

但是力矩电机只有电源线啊,怎么做电流环和位置环啊。能不能买到驱动器可以做精确的电流和位置控制?关于控制我懂得不多。谢谢大家。

网友A:
但是力矩电机只有电源线啊,怎么做电流环和位置环啊

电流也就罢了,但位置环就必须有位置传感器才行,您要再买个编码器套在电机轴上才行。至于驱动器,您只要找直流电机的驱动器/放大器,还是能找到的。

导师应该收了您的学费吧?您多问问导师,别把学费糟蹋了

楼主:
问题是导师也不懂啊,郁闷。他只会机械,我是机械制造专业的,电机控制部分只是靠经验。平时实验室用的都是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他说他也不懂力矩电机。

不过谢谢刘版主了。

楼主:
其实位置环我心里也有数了,只是关键在于控制力矩电机的速度。请问这个可以做到吗?如果不能的话我只能像导师说无法做到,换步进电机了。谢谢刘版主

楼主:
还有,我看了有些人说了力矩电机也是伺服电机?我按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能控制吗?谢谢

网友B:
按照刘版主说的,电流环需要加霍尔传感器,位置环需要 装 编码器或圆光栅(看精度要求),再配一款驱动器就可以了。

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项目,有力矩电机驱动器,有兴趣联系我:QQ:40709623 或13810109370 汪先生

网友A:
其实位置环我心里也有数了,只是关键在于控制力矩电机的速度。
位置环都有了,还担心速度赶什么。直接用位置环控制电流环,省略速度环就是了。

我看了有些人说了力矩电机也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其实是和挺宽的概念,只要您找到合适的驱动器,就可以当伺服用。

楼主:
说实话,我对电机控制真是一知半解。

按照刘版主的意思只要买到合适的驱动器就可以完成我需要的控制任务了吧。那我就不费劲了,买力矩电机的时候再同时买它配的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我是机械出身,搞控制真是头大啊。呵呵

网友C:
汪家旺

跑着卖驱动器来了

网友A:
买力矩电机的时候再同时买它配的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

买的时候注意,厂家原配的,不一定是有速度环\位置环的驱动器.

网友D:
怀疑楼主买来的只有2根电源线的力矩电机是拖动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现在的饭桶导师除了认识铜板,还能认识什么? 这也就罢了,却还要误人子弟!

建议楼主去Rexroth或者Etel的网站看看,力矩电机直驱伺服系统到底是什么!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B:
sdlgzxb sdlgzxb
积分:9
帖子:3
注册:09-10-1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汪家旺

跑着卖驱动器来了

哈哈,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力矩电机,有专门的控制器,叫力矩电机控制器,

其电流环是控制力矩的大小,速度主要是电流与电压有关.

主要是利用电机的转矩的软特性来做的.

跟我们常规要求电机转矩特性要求很硬正好相反...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P+F倍加福、Truck图尔克传感器,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网址:www.hfsmdq.com QQ:625764078
手机:13956081500刘先生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E:
速度主要是电流与电压有关.但还要看反向力矩.

楼主:
谢谢楼上的,目前我准备买驱动器来实现速度和位置闭环。只要可以实现功能我就买了就可以了,就怕浪费钱。电流环可有可无吧。

网友F:
电流环是个电机就肯定有  只是可能是电流开环或者电流闭环  只要运动的电机 就必然有速度环  只是你的速度换可开可闭  位置环同理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我就怕买的电机只能做开环。我查的力矩电机控制器都是那种手动调压调速的那种。看起来就是开环啊,所以我才一直不敢肯定是否可以。

网友G:
就出2根线,应该是DC brush torque motor,直流永磁电机,调压调速;

闭环使用时需要外配反馈:需要稳定的低速时需要用测速发电机用于速度反馈,通常用编码器用于位置反馈,取决于驱动器。

这是Direct Drive Motor的早期产品,现在多用正弦换相的Brushless DD motor,但航空航天等应用还是喜欢用Dc brush torque motor.

楼主:
谢谢楼上的,也就是说无刷电机是多根线,有刷电机是2跟线。

我买的这个是有刷力矩电机。那么我需要买测速发电机来速度反馈吗?我用力矩电机来控制机械臂旋转,速度很慢,而且定位精度比较高。需要买什么样的驱动器呢?达到速度和位置闭环就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G:
现在大多驱动器都不支持:测速发电机做速度反馈,同时编码器做位置反馈;

可以用一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做位置反馈,驱动器内部通过位置微分计算出速度。支持这种模式的驱动器很多。

网友H:
你买的的确是有刷直流力矩电机。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配备霍尔元件,反馈可以用编码器来做。至于选用什么编码器,关键是看你对定位精度的要求。驱动器的话其实很多都可以匹配(有很多交流伺服驱动器也可以控制DC有刷的),或者使用放大器也可以。此外,如果你对精度要求很高,不知道你们的机械设计和安装水平如何;电机安装和测试最好有经验,否则安装精度很难保证。最好请专门做转台的技术人员来帮忙组装。还有,你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方向转选?如果垂直方向,需要考虑如何自锁。

楼主:
这样啊,是不是需要自己编程啊。我对此基本都不知道。如果太难只能放弃。

如果我只用开环控制呢,是不是就会简单很多啊。直接买个驱动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2个水平转动和一个垂直升降。力矩电机本身不能自锁吗?那升降部分就不好说了啊。

说实话,我这个东西也都是自己设计安装的。精度问题也只能自己考虑了。我又和老师谈了次,老师说不行就搞开环控制吧。只要有位置控制就行。这样是不是就很简单了,随便买个驱动器就好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环是个电机就肯定有  只是可能是电流开环或者电流闭环  只要运动的电机 就必然有速度环  只是你的速度换可开可闭  位置环同理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随便买个驱动器技能做速度和位置开环控制了吧,那就行了。闭环确实难度很大,我这部分如果再做这么复杂的控制,恐怕毕业了都做不完......

网友E:
如果提供的是JYJ力矩电机,三根线入的,则只有一种控制器,一般是不用力矩电机来调速的,只有在收卷行业,如电缆,纸张,线材,纺材等行业才用力矩电机,

其原理是设定张力力矩,来多少收多少,不来则赌转.

跟速度实际上是没有太多联系的.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丹佛斯授权维修中心。
我公司现货供应丹佛斯VLT2800、VLT2900、FC301、FC302、FC312、FC51等系列各功率段变频器及维修备件。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销售、设计、生产以及安装和调试。年生产电气及自动化成套设备2000余台套,具有年产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生产能力。
询价请注明功率大小、电压等级、滤波方式、有无制动、防护等级等要求。
欧陆装置 SSD 590系列:590C 590P 591C 591P 512C 514C
电话:0551-2205766 2205767 传真:0551-2205766
联系人:刘经理 手机:139 5608 1500 E-Mail:dragontree@163.com
地址: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240号

网友E:
不知道楼上叫刘岩利的,有没有用过力矩电机....说得我稀里糊涂的.....

其实位置环我心里也有数了,只是关键在于控制力矩电机的速度。
位置环都有了,还担心速度赶什么。直接用位置环控制电流环,省略速度环就是了。

我看了有些人说了力矩电机也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其实是和挺宽的概念,只要您找到合适的驱动器,就可以当伺服用。

伺服是位置与同步的场合,

力矩电机是收卷场合,

直流在力矩特性场合也可以用力矩方式,也叫转矩方式

楼主:
力矩电机用来收卷这个我知道。但是也能用来运行机械臂这些需要精密传动的场合。为的就是省略减速器减小传动误差。这也是导师让我选用力矩电机的原因。

现在我头疼的就是其实我是想把力矩电机拿来当伺服电机使了,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做开环的。因为这方面我没基础,太难的话没什么把握

网友D:
“不知道楼上叫刘岩利的,有没有用过力矩电机”———斑竹如此不敬?!

网友A:
“不知道楼上叫刘岩利的,有没有用过力矩电机....说得我稀里糊涂的.....”

“伺服是位置与同步的场合,
力矩电机是收卷场合,
直流在力矩特性场合也可以用力矩方式,也叫转矩方式”

看出来了,您确实是……

力矩电机、伺服,这是两个不同的分类方式。

网友D:
力矩伺服电机和力矩拖动电机毕竟是两类性质和用途迥异的电机。

网友G:
The Direct Drive DC torque motor is a servo actuator which can be directly attached
to the load it drives. It has a permanent magnet (PM) field and a wound armature
which act together to convert electrical power to torque. This torque can then be
utilized in positioning or speed control systems. In general, torque motors are
deigned for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operation:
• High stall torque (“stand-still” operation) for positioning systems
• High torque at low speeds for speed control systems, and
• Optimum torque at high speed for positioning, rate, or tensioning systems.
Direct drive torque motors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servo system applications
where it is desirable to minimize size, weight, power and response time, and to
maximize rate and position accuracies.

Torque Motor or Servo Motor?
A torque motor is typically described as having a “pancake”
configuration, i.e., a large diameter and a narrow width. This
configuration generally has a large number of poles to
increase the torque available in a given volume. This large
number of poles, however, also causes more commutation arcing
as speed increases than for a motor with few poles. Torque
motors are most commonly used in positioning and slowspeed
rate applications where commutation is not a limitation.
A servo motor is characterized by a long, small diameter
configuration. Lengthening a motor while maintaining a
small diameter all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orque while
minimizing the increase in rotor inertia. The end result is an
improved mechanical time constant and, therefore,
improved motor response. Servo motors are most commonly
used in running applications where good high-speed commutation
is demanded and operation at or near stall is not
required.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好我英语不错。。。。。。

也就是力矩电机适合于伺服系统,这跟我原来的想法一样了。现在我正在联系厂家买驱动器。希望能尽快买到。达到我的目的

网友D:
若打算选国内的,不妨试试宁波菲仕。电机和驱动都有。

楼主:
谢谢波恩,不过我们实验室有固定厂家,是北京捷和利微。我问了,他说可以。我把参数发给他了。他问我编码器买了吗,我说还没。他就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要先买了编码器啊。

网友D:
不了解,是代理商还是制造商?菲仕是自有品牌制造商。

网友A:
他问我编码器买了吗,我说还没。他就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要先买了编码器啊。
一定要有编码器,哪个先买好象不重要。只要确认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驱动器能接收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联系厂家,搞明白了。

力矩电机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在后面加个编码器就可以当伺服电机使,普通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就行。

只是价格很贵,我开始联系的厂家是2500,后来找的最便宜的1800.最后找到学校一个人自己做驱动器卖,卖1000,可能还能便宜,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是价格很贵,我开始联系的厂家是2500,后来找的最便宜的1800.最后找到学校一个人自己做驱动器卖,卖1000,可能还能便宜,”

价格比别人贵,不一定有道理,但价格比别人便宜一半,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I(2017-07-01):
可以考虑直驱伺服电机,加伺服控制器,既有位置环,电流环,还有扭矩控制,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联系我13478783886

网友J(2017-10-12):
你好,能否把你联系的生产力矩电机的厂商名字告诉我一下?我最近项目中也用到了力矩电机,但是没找到太合适的厂商。先谢谢了!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联系厂家,搞明白了。 力矩电机其实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