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分辨率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7):
 wincc画面原1280*1024能不能批量改为1027*768,还是要一个一个改呢?因为换显示器无法达到1280*1024的分辨率.只能先用1027*768.

网友A:
不能 只能适应屏幕 或者整体百分比缩放 但是 很多组件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楼主:
了解了,谢谢回答,这样连各个组件的画面尺寸也要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