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CHF45kw变频器电流异常

楼主(2009-12-17):
我在调试一台45KW变频器运行频率达到60HZ电流突然增大,电机转速下降,不知什么原因,自学习也不管用。别的几台70HZ都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机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说明转矩不够电机不够力
负载可能过大

网友B:
负载过大,建议换大一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