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伺服电机速度控制 转 转矩控制的问题 特别是波恩老师

楼主(2009-12-17):
最近在做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项目,私服驱动器的输入主要有三根线一根地两根模拟(0-10V)的输入,其中一根为速度信号一根为转矩信号,上位机控制信号线有4根,一根地,一根流量指定信号,一根压力指定信号,一根压力反馈信号。

要求对以给出的阶梯曲线进行跟随,目前上升阶段已通过PID方式较好的跟随,但下降阶段基本不跟随,我本来打算求压力指令和压力反馈的差,当差为负时也就是压力超调或压力突然下降时由速度控制转为转矩控制,使电机反转泄压,但效果不好,不知道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怎样,测过输入输出没有问题。

现在有以下两个问题:

1.上位机的两个模拟量输出可以同时控制么,是不是只要速度×转矩不超过额定功率就可以。

2.如果我只要输出转矩而不对转速控制,转速那条线我应该不给信号还是给信号为0,给0的话是转速恒为0还是不控制转速任其随压力变化而改变。

说了很多不知有没有解释清楚,调试了很多天有一些进展,但是上面这个问题确一直没有解决,还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完全没看明白所谓的驱动器输入gnd 0 10v这三根线 一个速度一个转矩信号时什么意思?

网友B:
1不能同时控制,因为速度环需要通过电流环来实现,速度环的输出就是电流环的给定。

2控制扭矩时转速给定已经失效,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多少都无所谓。

网友C:
没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

网友D:
1.上位机的两个模拟量输出可以同时控制么,是不是只要速度×转矩不超过额定功率就可以。

转速与转矩不可能同时独立的控制,这两个本身是通过负载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的伺服可以在速度控制的同时接受一个转矩信号,但还是以速度控制为主的,转矩信号只是起个类似前馈系数的作用。

2.如果我只要输出转矩而不对转速控制,转速那条线我应该不给信号还是给信号为0,给0的话是转速恒为0还是不控制转速任其随压力变化而改变。

这要看您的驱动器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