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 龙门刨床

楼主(2009-12-17):
我们公司这段改造台龙门刨床吗,用的是西门子PLC和欧陆的590+直流调速器!可在调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在工作台自动运行的时候,总是出现越位现象,监控发现,当给直流调速器减速信号的时候,他总是过段时间才能减下来速度。当给直流调速器一个负的模拟值让它反转得时候,也是得过一会才能让它发转,这是因为直流调速器里的斜坡减速时间设定吗,我已经把他给设置成1.1秒了,还能在设置的更小点吗?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龙门刨床工作台做往返运动时候,PLC一给直流调速器一个反向模拟值,工作台就能立即反转,我这现在是一直给运行信号,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把他的减速时间再缩短点,当碰到后退到位限位的时候,先切断启动运行信号,过0.5秒再把启动运行信号给上同时把反向给定也给上,可以吗,这样频繁的使用启动运行信号对直流调速器有伤害吗??
谢谢了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再小些。

往返运动时候,PLC一给直流调速器一个反向模拟值,工作台就能立即反转这是不可能,它得先减速---停---反转 有个时间的。只能在不过流的情况下减小减速时间。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这需要看你减速的实现方法,按你说的是运行信号一直不断,直接给反向信号,我建议换向时,先切掉速度给定,0.5秒后再加反向给定,然后减速时间加速时间都1秒左右,试一下。直接反向给定会有很大机械冲击。

楼主:
对,我这就是一直给运行信号,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把他的减速时间再缩短点,当碰到后退到位限位的时候,先切断启动运行信号,过0.5秒再把启动运行信号给上同时把反向给定也给上,可以吗,这样频繁的使用启动运行信号对直流调速器有伤害吗??

网友C:
频繁使用启动信号没试过,这样应该是对调速器不好,有个问题你要弄明白,《减速时间》是只运行信号不断,速度给定由大变小时的时间,如果切断运行信号,用的是《停车时间》。你上面的问题直接加反向信号,这种情况下调速器就很难判断是加速还是减速。感觉0速是个分界点,直接由正给定到负给定很难说是加速还是减速,所以到换向的限位把给定信号变成0,调速器就会以减速时间来停车,0.5秒后(或者更短,看情况调整)再加反向信号,调速器就以加速时间处理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明白。换向限位前有一个减速限位,这个减速也很重要。如果没看明白的话 加我QQ:30961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