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不同螺距的丝杆是否要改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9-12-17):
1.如果一台数控机床是采用编码器作位置反馈的,如丝杆坏了,用另种螺距的丝杆代替,是否要修改电子齿轮比,为保持原来系统定义的脉冲当量1微米。

2.如果采用光栅尺作位置反馈呢?需不需要改放大器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A:
1. 必需更改电子齿轮比

2. 需要改放大器的电子齿轮比,为保持原来系统定义的脉冲当量,在更换不同螺距的丝杠时必需更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B:
要看你是用的什么系统,换了丝扛螺距后速度会改变 1, 如果是半闭环的就需要改。  用编码器就需要改。 2 用光栅尺就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