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安装

楼主(2009-12-18):
伺服电机都是带编码器的,所以不能受到很大的振动。

但是电机安装的时候,特别是和负载连接的时候一般都需要使用工具敲的,这样岂不是对编码器的损伤很大?

还是我理解的不对,请大家说说电机安装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需要使用工具敲的?

网友A:
不是吧?您一般敲什么部位?

网友B:
电机与负载之间连接通常用联轴器,公差配合的好的话是不用敲的,建议楼主调高对联轴器电机孔的公差,尽量不要敲击,

楼主:
实在装不进去的时候,就敲电机屁股那里了

网友A:
“就敲电机屁股那里了”

一般来说,那里是编码器的位置,所有伺服的手册上应该够说了那个地方不能敲的。有的电机在包装甚至在电机上也标着不能敲。

以前从来没敲坏过,应该说运气不错。

网友C:
敲是可以的,电机轴的前后两端有轴承固定能够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但是不能用力过大,这样是会损坏编码器的,电机的固定一般都是使用联轴器的很少直接去敲打

网友D:
我也遇到此问题

我想问问可以用台钳子把同步轮压进去么?

网友A:
我想问问可以用台钳子把同步轮压进去么?

这都是什么主意啊!!

楼主:
呵呵,见笑了,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E:
如果采用键连接,一般是利用电机轴头上的孔将轮子压进去。绝对是不能敲的,运气好的话轻轻敲几下都会坏。

网友F(2010-04-02):
电机轴连接方式: 一联轴器,  二皮带轮(利用胀紧套),    采用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