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9-12-18):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就报F011故障,检查R,S,T对L+,L-分别为600K和1M,各位帮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表笔头要调换

看一看参数中电流是多少,可能是检测故障

网友B: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

网友C:
觉得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建议还是让专业人员来维修

如果使用场合不太重要的话,自己试偿修理一下也不错

自助资料库中有关于70变频器维修的资料,图文并茂 搜索找一下吧

网友D:
原因:电机超载,可能电机参数设的不对。检查变频器输出电流,重新设定电机参数,检查温变

网友E:
应该是6SE70的变频器吧。这种故障一般是-15v电源不正常,检查线路板上可能有个贴片电容短路。找个104的电容更换后问题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