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

楼主(2009-12-18):
PLC被干扰后工作步骤出错,用电脑读出程序没有问题从新写入.回复正常。到底是程序出错还是PLC出错,多次开关机无效!

网友A:
既然知道PLC被干扰,为何不做抗干扰措施呢?

Regards

楼主:
主要说的是plc,是程序问题还是plc出了问题,暂不说干扰和抗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主要说的是plc,是程序问题还是plc出了问题,暂不说干扰和抗干扰

你这是什么逻辑呀,

干扰了PLC,使PLC的程序错了.

网友C:
PLC---S7100.200.300 注意事项:
规范的接线及走线,弱信号要尽量与强电信号分开走
模拟量信号线要采用单端接地方式,通信线要采用双端接地方式
热电偶要采用绝缘式的传感器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采用隔离变压器
防止直流电源的负端与交流电的零线或大地有任何的接触
所有直流电源要注意要共负端,不共可能会造成采样不稳定,因为没有共同的参考地
231-0HC或235-0KD模块容易采共模电压的干扰,把信号的输入的负端与24VDC的负端短接,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干扰
通信线要注意终端电阻的使用
CPU的通信口为非隔离口,与其它设备(变频器)等通信时最好加光电隔离器

=====13655181865 QQ754821510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200CPU224.226/DO.DO.AI.AO.特殊模块 100%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采用先进的滤波技术,采样更加稳定

网友C:
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231-0HC,235-0KD要求,A-,B- C- D-与模块的供电电源M线相连。
231-0HC,235-0KD本身带有滤波功能,所以CPU的滤波功能要取消,要不采样速度会较慢。
输入信号不能高于30V,要不会损坏模块。
输入信号要用屏蔽线,而且要单端接地。
231-0HF为隔离型16位模块,采样更稳定,精度更高,但采样速度慢,而且只对应电压输入,如果为电流时,要外接250欧姆电阻。
======231-0HF.1HF的地址计算
第一个扩展:VW0 VW2 ------VW14
第二个扩展:VW 64 VW66------VW78
第三个扩展:VW128 VW130-----VW 142
第四个扩展: VW192 VW194 ----VW 206
第五个扩展: VW256 VW258 -----VW270
第六个扩展: VW320 VW322 ----VW334
第七个扩展: VW384 VW386 ---VW 398
==
====咨询:13655181865 QQ: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200 PLC提供了4PID、8PID、8TC、8AI、4RTD、4AQ、32DO等大点数扩展模块,使系统的模拟量I/O点数最多可达56点,在大型挤塑生产线、多层吹膜生产线、流延薄膜生产线、表面喷漆生产线以及多温区电子焊接设备上成本优势 极其明显。

网友D(2010-04-08):
PLC 受到干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信号输入输出和工作电源。
PLC最好使用独立的工作电源,切勿与电机、编码器、变频器等有电磁辐射的设备共用一组电源。
对于信号线带入的干扰,可以通过安装信号隔离模块进行抗干扰处理。
模拟信号的抗干扰处理(4-20mA)可以使用 MHM-05A 无源信号隔离器。
脉冲信号的抗干扰处理(高电平在3-24V)可以使用 MHM-02A/B 高速光栅隔离器,进行隔离、整形、中继处理。

参考文章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及有效克服计数误差的方法
怎样解决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
信号隔离器的功能及工作原理
PLC应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克服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前向过程通道的干扰措施之一
http://mhm-sh.com/li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