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7-200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的一个系统,上位机WINCC,下面一台S7-200,通过PC/PPI通讯,出线了一个通讯干扰的问题,每次动作一个CJX2-0910的接触器时,WINCC画面里的数据就会读不上来,感觉好像是接触器的动作造成WINCC和PC/PPI的通讯中断,我就奇怪了,这么小一个接触器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原来也是这么用,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干扰问题。我系统的接地不是处理得很好,安装人员直接把接地接到一个水管上的,我想应该是接地不好造成的吧,准备重做接地。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A:
把PLC的接地直接悬空试试

网友B:
也有一种可能,通讯线的连接接触不是很可靠,接触器动作时产生的震动使通讯线脱开。

网友C:
名称: CPU124XP
规格参数: 24VDC 12DI×24VDC,8DO×Relay ,4AI ,2AO
订货号:
CTS7 114-1BD10-0620

详细说明:
名称:
TrustPLC CTS7-100系列 CPU124XP
规格参数: 本机24VDC供电电源,集成2个通信口,其中1个PPI口,另一个为自由通信口(FPROT),内部集成MODBUS等通信协议,12DI×24VDC,8DO×Relay ,4AI ,2AO,12K程序存储空间, 8K数字存储空间,4路5KHZ高速计数器。
订货号: CTS7 114-1BD10-0620

联系=13655181865 孙先生

网友D:
应该不是干扰,还是接线通讯线的连接接触不良,你可以将传输率调整试试

网友E:
1、接触器吸合线圈电源和PLC供电电源做个隔离;

2、一定要接好地,但要避免别的线误接到地线,从而引发干扰;

3、将接触器拆掉或者换掉,试一下是否还有;

4、可以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通讯模块,试一下。

QQ:784979763

楼主:
解决了,这样处理的:

  1,重做接地;

 2,PLC加隔离变压器;

 3,换了根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