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直流制动

楼主(2009-12-18):
变频器直流制动参数怎么设置,比如台达VFD-M,P28:直流制动电流准位设定 ;P29:启动直流制动时间设定;P30: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设定;P31:停止时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P28设定不为0是,如果你按下RUN,变频器会先执行一个直流制动的动作,让原本转动的电机转子停下来,当然转子是否真的在转动,这个得看你的外界条件了,这个直流动作的时间为P29,至于这两个参数的设定,那得看你的使用环境了,如果你能保证在电机RUN前电机转子是没有转动的,这两个参数完全可以不用设,P30和P31与前面的类似,只不过它是针对STOP后的动作

网友B:
一般来说直流制动大多用在变频器快要停时,但也有用在启动!大用在启动是在启动方式里要选先制动再启动,如用在停止那么停止方式里要选监事并直流制动!跟据你的负载惯性选择P29的大小,一般使电流!如有疑问可以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信息:www.comeon365.com

网友D: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丹佛斯授权维修中心。
我公司现货供应丹佛斯VLT2800、VLT2900、FC301、FC302、FC312、FC51等系列各功率段变频器及维修备件。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销售、设计、生产以及安装和调试。年生产电气及自动化成套设备2000余台套,具有年产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生产能力。
询价请注明功率大小、电压等级、滤波方式、有无制动、防护等级等要求。
欧陆装置 SSD 590系列:590C 590P 591C 591P 512C 514C
电话:0551-2205766 2205767 传真:0551-2205766
联系人:刘经理 手机:139 5608 1500 E-Mail:dragontree@163.com
地址: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2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