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追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8):
变频器速度追踪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变频器是0ZH,

而电机这个时候可能是0至50之间的一个转速.

这个时候启动变频器就要用这个功能了.

打起字来太多了.

不过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B:
变频器控制速度一般采用1、有传感器的矢量控制VC。2、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SLVC。两者都含有PID控制功能。

“如果变频器一开始用的是自由停车,停止之后,电动机还在高速旋转,如果这时候又去启动变频器”。1、可能会产生过大的电流。2、直流侧可能会产生过高的电压。两者可能会严重损坏装置。好的话,电机会突然停止,然后按设定的斜率升速。

解决的方法:使能变频器内部的“捕捉再启动”功能。变频器就可以自己找到当前电机的转速,在滑差范围内和电机“耦合”。顺畅地控制电机到达指定频率。

这就是捕捉再启动:变频器会输出一个频率检测后再调整,再检测再调整,直至变频器输出与电机同步的频率,期间变频器会处于再生和输出状态,但会控制好,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但是有时对负载有影响,期间可能会有速度波动。
捕捉再启动功能,要设置合适的捕捉电流,否则会很吓人的,电机会发出异响(在捕捉再启动状态),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实际问题。一般可以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10%的捕捉电流,也许好些。

楼主:
什么意思?变频器没有输出频率,而电机处于运转状态?电机处于滑行?自由运转?

楼主:
哦,这么回事呀。学习了

网友C:
看实际有没有这个功能就知道一个变频器的好坏,其实很多国产的连这个功能都做不到,参数中有,但实际中不行。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解释。。。。

网友E(2010-02-03):
2楼说的不完全对,速度追踪和PID是2个问题

速度追踪是指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瞬时掉电再启动时回用到,

PID是指变频器运行的速度是由一个反馈信号和设定值的一个比较之后所提供的,因次会用到传感器

而速度追踪和传感器没有关系,只是和设定频率有关

网友F:
转速跟踪不止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瞬时掉电再启动时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