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断电后回原点问题

楼主(2009-12-18):
1. 三菱伺服电机(MR-J2S-B)系列,绝对值编码器,是否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先回一下原点才能正常工作?
2. 那么这个回原点是PLC程序中编写的,还是伺服放大器默认的?
3. 我处有一台设备,现在只要一上电,伺服电机就会高速转一下,然后伺服放大器就会报警AL52。
请教高手以上问题!

网友A:
1.只需在初次安装或绝对值位置丢失时才需要回原点,正常情况下断电再上电不需回原点.

2.PLC编写的.

3.检查一下伺服电机接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回原点的,要回原点的是还要用户编写回原点的程序的.

网友C: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就好了

网友D(2010-01-30):
检查伺服接线吧,线路出现问题了。或者相序有问题

网友E:
你这是报误差过大,你的参数设置的正常吗

网友F(2010-03-05):
这个要看你采用的是绝对位置系统,还是相对位置系统了,

如果是绝对系统,一般在伺服放大器上有一个电池,这个必须要,

如果是增量系统,可以不要这个电池,电池好像是MR-BAT,

你说的报警AL.52,这个会不会是你机械上面的设计不合理,如果机械的惯性太大,会导致伺服难以拖动,造成失步情况。

建议你更改下增益设置、转矩最大限制、加减时间常数。。再看下,,

网友G:
把原点重新设置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H(2010-06-30):
同意六楼的说法!也可能位置环增益1过小。

网友I:
可以采用绝对位置控制,三菱伺服和PLC之间他们开发了一个协议,PLC可以直接用硬件IO就可以读取伺服编码器的位置值。需要的硬件是:FX2N或者FX3U或者Q系列PLC加MR-J2或者J3,伺服驱动器要配电池,电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设备断电的时候如果伺服编码器移动了又能记住位置。这样,只要设置一次原点,以后不用回原点,即使出现偏差了,再执行一次原点位置读取就OK了。如需要帮助可咨询三菱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