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疑惑

楼主(2009-12-18):
台达伺服电机有ASMT和ECMA两种,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我是新手,希望有知道的人解答

网友A:
前者是OEM多摩川的电机,后者是自主开发的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个问题,这两种电机在制造工艺上有没有差别,还是就为了区别生产厂家而用的两个不同的名

网友A:
60机座的,前者是9槽8极结构,后者是12槽10极结构,同等出力下,前者机身短于后者,其它不详。

网友B:
en .目前台达ASMT已经停产了。也就是说,台达用自己的电机,不再用多摩川的了。

选型的话,就选ECMA的。

网友A:
不错!ASMT帮台达解决了早期的有没有问题,目前的ECMA的品质在国产中还算不错,不过还有待提高啊!另外就是型谱过于单一,相同机座号的用户选择余地几乎为零!

网友C(2010-06-09):
请问高手,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需要用PLC来发脉冲吗?不是说台达的伺服可省一个PLC用内置的单轴定位系统吗?

网友A:
如果是需要点位控制,内置单轴控制很省啊!

网友C:
波恩您好!我向您请教,我初次接触伺服,以前用过plc,和步进电机,但我是用伺服控制小冲床送料器高精度位置,每冲一次送条料2.64毫米,要求正负0.01毫米,看说明书是可点到点才可以用内置的系统,我买回来才觉得有点不对,PULS和SIGN拿什么接入?我的是不是点位控制,是否需要再买PLC?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上的应用感觉可以用内置点位控制实现,而无需外部Pulse和Dir信号。最好是伺服的内置多段点位控制功能能够以增量模式循环执行,具体情况,建议咨询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C:
谢谢您的答复!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