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新问题FX1N程式中运算出现小数点数值怎么办

楼主(2009-12-18):
又遇到新问题FX1N程式中运算有小数点数值怎么办?在屏中要用小数输入和显示,希望同行给予帮助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2-05-20):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问题解决了,应该说说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
FX1n好像不支持浮点数,可以放大再缩小咯,也可以在触摸屏里用宏指令进行浮点数运算咯,方法有很多

网友D:
放大1000倍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