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触摸屏中做一个动态元件

楼主(2009-12-18):
各位大师,我想在触摸屏中做一个动态的图形,(就像是一个电机,或者风扇)在PLC中有输出时让它转动,没有这个图形,不知道怎么做,还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主要用到动画功能,至于图形,在图库里面找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在图库里没有电机的图形啊?就像是电机的后视图,看到一个风扇翅子在旋转的那种。

网友B:
可以自己用CAD画个叶片,存一张,再分别旋120和240度,各存一张,然后调用三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B:
具体可以用个计数器在PLC里面,不停的循环从1。2。3。1。2。3的计数,叶片的图案对应数值的大小,这样它就不停的动了。

网友C:
总的来说,都要画几个图片,切换,不灵活。

有没有什么屏,可以像组态软件一样,画一个叶片,然后指定它自动旋转(旋转角度)呢?

网友D:
天任触摸屏-----动画链接功能:右击创建的图形----动画链接功能----旋转有效----设置控制地址----旋转角度,旋转方向----OK;

不能发图片,这样不知道说的清楚没有。

网友E:
天任的就可以!动画连接就有旋转功能!

楼主:
天任的是哪儿产的?没有听说过呢?(我是孤陋寡闻)请指教。威纶的应当怎样做啊?12345,你好,我开始也想用CAD 先画一个图形的,但是没有画好!在CAD中画了,还要把它转换成触摸屏能认的才行,但是图片的尺寸不好把握,能否详细的说一下呢?

网友E:
国产的!我用过天任的屏!效果不错!主要是编起来简单,功能齐全!你可以试试.....

给你个网址看看www.tianren88.com.cn

网友F(2010-03-05):
无锡天任

网友G:
兄弟, 千万别信那个无锡天任的.

这个屏能把我折腾得够呛!

告诉你几个基本事实你就明白了:

1.天任的屏不支持浮点数, 所有的有小数的数据实际上都是整数. 是靠显示功能里的小数倍数显示成小数的样子的.  不用说你也明白问题在哪里了: 首先, 你必须在PLC里做换算. 如果你的数据显示的小数位不同, 那你就得小心, 不要100除成100啦! 其次, 一个字最大表示65536, 所以如果你是3位小数, 那你最多只能输入65.536; 明白了吧, 苦死你!!!!

2. 天任的屏不支持自定义键盘!! 自带的键盘, 唉, 那个简陋哦...不要看说明书里有个什么键盘画面, 哄你的, 不能用的..... 快崩溃了吧????

3. 如果你还没崩溃, 那就再告诉你. 天任的功能键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你想再切换画面的同时, 对某一位做置位或复位? 没门!!!

所以, 如果用户做了什么变更, 你得做两个键, 一个"确认", 一个"退出", 还得在PLC里写对应的程序.......

其它的种种不便, 实在是无法一一列举. 这都是兄弟以大把的时间换来的痛苦教训!!!

不知道是哪些人在吹嘘天任. 难道你们就没一丝良心吗? 做这样的屏, 写这样的编程软件, 是对工程师极大的摧残!!!!

申明:

本人系新入行工程师, 对任何公司不带任何偏见及无任何商业利益冲突.

本人编程用的是TP-Designer V1.0, 系天任提供的最新版本.

如果哪位同学对以上评价有疑问, 请下载该软件试用即知. (该程序没有触摸屏模拟功能, 所以很多东西是试不出来的.......)

网友H: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那款屏,试试昆仑通态的TPC7062K,这个可以比较方面的实现这个功能,而且你说的构建在元件库里都有。164464290详情联系我

网友I(2010-04-06):
天任不就是以前代理proface的么?

继承了proface硬件上的优点,没继承软件上的优点啊!

要改进

网友J(2022-10-28):
威纶通可以调用gif动图文件,亲测不大的话动画效果不错20贞/s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