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9-12-18):
安川G7变频器经常报故障:UV1 DC Bus Undervolt

主回路低电压。检查接线没有松,没有缺相,没有瞬时停电。

现在怀疑电源电压波动大,但也没有办法解决。报故障后有时候能复位

但有时候不能。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多大的变频器?可能是电源板问题!

楼主:
200KW的。故障报警复位后能正常开。

不知道是怎么检测主回路电压的?

在变频器内部抑制冲击电流的开关在哪个部位,什么样的?

有高手能解答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交流接触器不好!再有你量一下交流输入电压到底多少?在跳欠压时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你把这些动态数据

网友A:
记录下,看看是否是真的是电压低了!如果电压不低那就是检测问题!你仔细看看!若有疑问电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非常谢谢王工的支持!

一般在停机后再开机的时候出问题。

当时测量三相电压在380V以上,三相平衡。

不知道怎么测量跳欠压时直流母线电压,在内部变频器是怎么测量的。

我想是不是变频器测量不准。

还有不知道电源电压波动有没有影响,已经有输入电抗器。

楼主:
 今天报警一次,测量交流输入电压390V+-2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值在550V以上。

主回路低电压设定在375V。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请高手支持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性是电源板问题!我修过F7110KW变频器报过呀,换了电源板就好了!你把电源板上的电容看一下是否有不好的!我的电话是13951131645王工

网友B(2010-03-09):
我想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是变频器内部的电源接触器触点不良,引起的主回路低电压,但它有时也接触也没问题,所以是间断性的故障。

楼主:
非常感谢支持!!!

问题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现场粉尘很多,使变频器内部的电源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而报警。

经过清理粉尘更换触点后不是经常报警了。

但是对变频器内部的结构及工作过程没有弄明白,请高手能指导!

网友B:
ne00205 ,你好

变频器内部结构和工作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先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再把直流电变成频率可变的交流电,这大家都知道的吧。那么,从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整流电路和电子开关等电力电子电路。再从直流变交流时,又涉及到逆变电路,具体的原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必须要充分了解电子电路才行。关于你上面提到的变频器出现直流低电压报警的问题,我可以再细化的告诉你,你拆开变频器,检查或更换型号为:HI-15E2TCU的接触器,有的也许是HI-35E2TCU型的接触器。顺便说一句,我不是所谓的高手,只是有些了解而已,大家互相帮助。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的SCR触发电路出了问题哦。

/*---------------------------------*/

变频器研发Q群:105940543

网友D(2010-04-20):
是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脏了,把两头的线短接到一个端子上就不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