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机运行特性

楼主(2009-12-19):
绕线式异步电机在电机的转子回路串入不同阻值的电阻,起到调速运行的作用。根据实际工况不同,一般电阻分成4-8级,每级设有短接开关,如图1所示。

图一  绕线电动机电路

        根据电机学原理,异步电机在转子串联不同数量的电阻情况下的输出转矩(即电磁转矩)与转速的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图中纵轴为电机的转速与额定转速之比,横轴为电机的输出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图2中的5条曲线由上至下依次是串联0至4级电阻时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串联的电阻越多,低速下的输出转矩越大,高速下的输出转矩越小。

  电机在串联不同电阻时的定子电流与转速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电机从电网吸收的有功功率随转速的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

图2:转子串不同电阻时电机输出转矩与转速关系曲线

图3:转子串不同电阻时电机定子电流与转速的关系曲线

图4:转子串不同电阻时电机功率与转速的关系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