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 速度上不去 求解答

楼主(2009-12-19):
我用变频器带的250KW电机,电机负载是个普通风机,现在我的电机启动以后能转 ,但是只能在10HZ速度转 ,怎么加速都加不上去,我用手扳了负载,能扳动,没有卡的地方,希望高手能帮我分析下问题所在,最好能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A:
,问题可能在模拟量输入电路上,可能是贴片电容损坏了。

网友B:
你要讲清楚几个问题,第一,你的变频器用的什么牌子变频器。用的多少千瓦?第二,电机是新的吗?第三,你的风机用在什么场合?第四,运行时变频器运行使电流是多少?你把这些参数看好并测量!如有需要电我13951131645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