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台达VFD015M21A1.5KW变频器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9-12-19):
台达VFD015M21A 1.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也没有一点声音,根据别的帖子我检查整流后电压为318V(接单项220V到R,S脚),DR1是120欧,DR3是330K欧,DR4是220K欧,开关管DQI各管脚电阻也正常,DR2找不到,那里的问题,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2842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振荡脚有无振荡信号

网友B:
开关电源问题,你是哪儿的,可以寄给我们修!价格合理!电话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个变频器先不忙修,先有别的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