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情况下能不能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楼主(2009-12-19):
XW:当然不能,除非你想把表给烧了。

东方:那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可以测,而且还不会烧呢?

XW:那一定是不一般的情况。说不定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东方:是啊!可是,你也得讲得具体一点呀!

楼主:
XW:你说一说什么情况下万用表电阻档可以带电测量呀!

东方:这是一个创造性思维的例子,不能用常规思维方式对待。

XW:那我想一想,什么情况下可以测,而且还不会烧呢?被测电压不高的时候就不会烧。比如我的电阻档的电池电压1.5V,只要电路板电压不超过1.5V,即使是带电情况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也是不会烧坏的。

东方:如果你的万用表电阻档电压是9V呢?

XW:那测低于9V的电路就不会烧。

东方:对啦!如果由你设计电阻档,用高压电源会怎么样呢?

XW:那就什么电压都能测量了!

东方:终于开窍了!

网友A:
被测电压不高的时候就不会烧。——有两种情况:

1.内部电池和外部电压串联:烧;

2.内部电池和外部电压并联:不烧;

所以不要冒这个险。

楼主:
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就要看值不值得。初级阶段、一般测量还是不要去试。

XW:周公发话了,不要冒这个险。是不是已经达到初级水平了?

东方:那是当然,恭喜周公!

楼主: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XW:那你怎么说周公才达到初级水平?

东方:不是“才”达到,而是“已经”达到。

XW:这不一回事吗?

东方:不同的。今后要向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发展。不能止步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说初级阶段就不伟大。

XW:那你达到什么阶段?

东方:这不在探讨嘛!

           中级阶段,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用电阻档带电测量。

          高级阶段,找到万用表电阻档带电测量的实际应用。

XW:做梦吧!您啦!

东方: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XW:还是先让“周公解梦”下,如果是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