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怎么调变频起段速

楼主(2009-12-19):
我现在S1端子是正转   S2是快慢速   都是端子控制    我要求S2没接通的时候是8HZ     接通后是50HZ   请问怎么调参数

网友A:
你是什么变频器?你可以把最低频率设定为8HZ,也就是说只要有运行信号就按8HZ运行,作为低速,但S2有信号是高数!好像你的设备是圆机!如有不清楚请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