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问题

楼主(2009-12-19):
我们单位用abb的ACS80037KW的变频器控制22KW的电机出现以下问题,挡位4个,一到三挡正常能使用(没有负载)到4挡50HZ时制动单元触发放电到制动电阻上时,变频器报故障停车,故障代码7111对应的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问题,检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正常,接线也对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位大虾知道告诉下,先谢谢了哦!

楼主:
知道的说下呀很急的,

网友A:
制动控制板坏了,换板把

网友B:
先查看一下34组参数,是否设置对了。

楼主:
参数是标准参数,已经在多台上面成功了的,现在我把挡位调低了,到四挡了才60%相当于原来的三挡,用了几天,就是速度慢些,偶尔还报故障7111,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看看27组制动斩波器的控制参数怎么样?

楼主:
27组参数设置正常了的

网友C(2010-03-12):
37kw的机器制动控制回路和驱动板电源板是一体的吧。请问楼主你的设备是应用在什么上的。起重设备吗?如果是的话,是上升还是下放啊。适当的检查下制动电阻看看

网友D:
37kw的机器制动控制回路和驱动板电源板是一体的吧。请问楼主你的设备是应用在什么上的。起重设备吗?如果是的话,是上升还是下放啊。适当的检查下制动电阻看看  如果是起重设备,看一下加减速时间,是否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