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9):
目前有一台设备有两台变频器,分别装在相邻的控制柜中,近一个月时间1#变频器启动后在运行中时2#变频器就无法正常启动(最初是有时可以启动随时间变化到现在根本无法启动),只要2#变频器一启动就报F002故障代码。而1#变频不首先启动2#变频首先启动后在启动1#变频器这时两台变频都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气控制回路、电机、电缆已查过没有发现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F002是什么故障?什么牌子的额变频器?

楼主:
直流母线过电压,西门子的变频器。

网友B:
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

网友C:
难道是你把两台变频器并一起了?

网友D:
看看矢量大全了,是欠电压吧。

楼主:
没有并在一起,感觉是有干扰,可是又想不通为什么会有干扰,两台变频器分别在两个控制柜内。

网友E:
两个变频器有通讯吗?

楼主:
没有任何通讯,只是共用一个电源(380)

网友F:
故障原因:1、输入电压过高或不稳;2、再生能量回馈;3、PID参数不合适

处理方法:1、延长降速时间P1121,使P1240=1;2、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并且与r0026的显示值比较,如大建议维修;3、负载是否平稳;4、测量三相输入电压;5、检查制动电阻是否工作;6、检查PID参数

网友G:
把两台变频的直流母线连起来吧

楼主(2010-01-21):
谢谢两位,我试着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