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MCS主控与MCR主控复位指令?

楼主(2009-12-19):
请教信捷MCS主控与MCR主控复位看图,是当X1接通MCS就运行吗?那X2和Y0呢。后面的MCR是在梯形图的那个地方?图片是从《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操作手册》里的。三菱MC/MCR一看就明白。信捷.......................

网友A:
信捷的MCS/MCR指令和三菱的主控指令不一样的,

楼主:
现在我才弄明白信捷的MCS/MCR指令和三菱的MPS/MRD/MPP差不多。难怪那么多国人不想用国货,就是买了也不知道怎样用,只能参照三菱的资料,但又有很多不相同的。信捷的朋友可不可以搞多一点教材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才弄明白信捷的MCS/MCR指令和三菱的MPS/MRD/MPP差不多。难怪那么多国人不想用国货,就是买了也不知道怎样用,只能参照三菱的资料,但又有很多不相同的。信捷的朋友可不可以搞多一点教材出来?

?????

现在又有几个人在写命令语呢?

大多人还不都是在画梯形图?

小兄弟你还是多从自身找找问题吧

网友C(2011-01-10):
信捷没有类似三菱的MC /MCR的功能的指令,梯形图远不如三菱方便,编程软件也远不如三菱的,需要大大地改进.

网友D(2011-11-13):
原来跟三菱的MC MCR指令不一样啊,害我想了好半天

网友E:
哇塞!是否所有的指令都需要自己想呢?

网友F:
MC /MCR的功能的指令在信捷PLC中的指令表编辑界面中是可以直接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