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与 A/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请教,有台设备的PLC是FX2N,后面依次是一个FX2N-2DA,三个FX2N-4AD-TC,程序中有一段如下:

M8002--------------------------【TO   K2    K0     H0    K1】

                                  |

                                  |-------------------【TO    K2    K1    K10    K1】

                                  |

                                  |-------------------【TO     K2    K2   K10    K1】

                                  |

                                  |-------------------【TO    K2     K3    K10   K1】

                                  |

                                  |-------------------【TO    K2    K4     K10    K1】

不理解后面面四条TO指令的作用,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找了不少资料都找不到相关的解释。

网友A:
【TO K2 K0 H0 K1】把k0写到第2个模组里的第一个储存器,以下依次类推

网友B:
第一句没看懂 楼主确定是to k2 k0 h0 k1?还没见过给bfm 0赋值的程序  下面四句分别是 通道ch1 ch2 ch3 ch4的采样平均值为10

网友B:
平均值的采样次数为10

网友C:
2楼很搞,BFM0是建立通道用的,缺省即0,K类型。

后面都是10次平均采样何必写4次?

一句话:一条故意误导人的程序

楼主:
武功越高出现越晚。呵呵呵。我还以为没有人懂这个。前几天请教上海三菱自动化的帮助热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cgyu5892483所述。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