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加热水器----10kw的发热管阻值正常有多少欧姆?

楼主(2009-12-20):
请问电加热水器----10kw的发热管阻值正常有多少欧姆?谢谢

网友A:
自已估呀

P=SQRT(3) U*U/R COSQ

三相380V,U=380V,P=10000W,COSQ=0.8  R=?

网友A:
阻值与三角/星接法有关

网友B:
COSQ=0.8???????

你怎么知道它COS为0.8

网友C:
硅碳棒功率因数应该不止0.8吧。

网友D(2010-02-06):
约5欧,我算的是4.84欧

网友E:
这跟加热器的的电压等级还有关。P=U*U/R。电加热的功率因素基本是接近1的。所以可以不考虑

网友F:
你还应介绍他的额定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