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对地报警故障

楼主(2009-12-20):
求助:一台丹佛斯5000系列15KW变频,运行中出现对地报警,复位后仍然可以再次运行。测三相输出电流平稳,与变频检测电流相符,已经排除负载对地。变频器cpu板更换不能改善。3个电流互感器在检测10A电流时,输出无明显差异。敬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和安川差不多    灵敏度太高了

用着用着就自己报个接地。

可以试着把检测断掉

网友B:
我可以修好 有需要电话联系18921263799王

网友C:
我单位买了三台丹佛斯的SV7.5KW变频器,调试很困难,整整调了七天,电机转速上不去,各种参数一项一项调,给杭州公司打过无数个电话,恢复出厂设置不下20次,直到最后打算放弃了,再不行就退货,最后一次接了个地线,一切都好了。看来丹佛斯的灵敏度太高了。

网友D: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丹佛斯授权维修中心。
我公司现货供应丹佛斯VLT2800、VLT2900、FC301、FC302、FC312、FC51等系列各功率段变频器及维修备件。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销售、设计、生产以及安装和调试。年生产电气及自动化成套设备2000余台套,具有年产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生产能力。
询价请注明功率大小、电压等级、滤波方式、有无制动、防护等级等要求。
欧陆装置 SSD 590系列:590C 590P 591C 591P 512C 514C
电话:0551-2205766 2205767 传真:0551-2205766
联系人:刘经理 手机:139 5608 1500 E-Mail:dragontree@163.com
地址: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2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