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怎么接在变频器上

楼主(2009-12-20):
请教各位高手 电位器的三段怎么判断啊。怎么判断出那是高端那是低端哪是中心触头啊,还有就是 中心触头去接变频器的+10V啊还是去接变频器的AI1啊 ?

网友A:
电位器手柄向上,左边的接+10  中心触头去接变频器的AI1. 右边的接0V(有些是GND)   接好后向右转动是加速向左转是减速/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电位器手柄向上,左边的接+10 中心触头去接变频器的AI1. 右边的接0V(有些是GND) 接好后向右转动是加速向左转是减速/

网友C:
多看说明书啊!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D(2010-01-23):
判断电位器中心触头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任意接电位器的两脚,如果转动电位器万用表指示的阻值不变,那么剩下的1脚就是中心触头。如1楼所说,并且接好后还要更改变频器参数,才能用该电位器对变频器进行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