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100I的485通讯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最近用到MT6100I,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触摸屏!我在用C0M3-RS-485通讯的时候!!现在是控制一台台达的变频器!我想用这个COM口控制8台!不知道在程序里面是怎样设置的,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们富昌维控公司生产的触摸屏  用的LEVI  STUDIO  的编程程序设置起来很简单  最多可以接32台  你只要在控件里面点开   地址编址器  如附图所示

然后你会看到上面有个预设账号  把他打钩起来  他可以选很多号  不同的号码  不同的号码下面又可以设置不同的地址   然后把这些地址设给这些设备  你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来控制它们的读写
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联系我 我都在线上
联系人:沈先生
QQ:1227952094

网友B(2010-03-05):
把所有的变频器并连起来,然后接到屏的485口就可以啦,然后用不同的地址来区分不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