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耐德ATV68 -110KW故障

楼主(2009-12-21):
施耐德 ATV68 C15  N4    110KW    报Poci-Fault(功率单元损坏)故障谁知道是哪块原因吗?

是在正常运行当中跳报Poci-Fault(功率单元损坏),
有时候一开就跳,
复位后能运行几十分钟,
有时候复位后又能运行好几天才跳,
跳故障的时候一般是负载有变化了跳的。
带90KW的电机,正常运行负载电流才100A左右,
在电工房带了个15KW电机也报过一次同故障,
空载都正常,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IGBT模块,驱动板

楼主:
模块测量都是好的,有时候能运行几分钟,有时候一启动就报警。

网友B(2010-05-17):
跳的时候,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