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上电报F0002请教

楼主(2009-12-21):
MM430变频器上电报F0002, 测量A786周围元件未见异常,初始化参数同样故障,监控r0026=1031V,DC母线实测505V,因手头无CPU板,无法确认是否是此板故障,两只A786对比测量阻值相同!请指教如何下手检修!谢谢!

网友A:
向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电源板的问题多些!你可以换一下电源板试试!

楼主:
谢谢!A786的电压5V测量正常呀!

网友B:
典型的电压检测问题,查A786周边小器件

网友C:
若是电压检测该是A788

网友D:
换A788J,还不行则仔细查下A788J的外围器件,特别注意查下哪些贴片电阻,可能有坏了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刚买了几片A786J,装上试一下,到时一定把实验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E:
直接更换A786 J

网友F:
本人觉得还是主板的问题比较大,要是有需要配件,可以找我,上海小吴,15000445176

网友F:
因为这个西门子的MM系列我修得比较多,有问题电话聊吧

楼主:
全部更换A786两片,上电故障依旧,仔细检查A786周边小贴片未见异常,难道真的CPU板坏了?

网友G:
以我愚见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贴片电容是否漏电?A786的供电是否满足要求?希望楼主修好后能将原因公告。

楼主:
所有贴片电容拆下用电容表量过,没问题!看来只有换主板了!

楼主(2010-01-26):
退修了!我晕!浪费大家的感情!谢谢大家!

网友H(2010-03-17):
MM430报f0002,r0026电压值为0,不知什么地方故障。望高手不惜指教?谢谢

网友I:
F0002 过电压
可能原因:♦ 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
(P1240=0)
♦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
了跳闸电平(P2172)
♦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
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
过电压。
♦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
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
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
的范围以内 。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
相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网友J:
我是5.5kw的,故障与楼主一样,一直不能解决,A786J两片和TL084两片都换过,周围电阻测量没问题,CPU板换过故障依旧,有没高手指点,估计电源板有问题,是否有知道检测电阻是在哪的,那位高人有电压检测电路?或电源板输出电压参数,请QQ:644241242。谢谢!

网友B:
西门子 A0503  F0002  F0022  F0003   都是常见故障,一般都是驱动板上器件问题,技术交流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