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的屏,与三菱PLC通讯不上?

楼主(2009-12-21):
506的屏,与三菱PLC通讯不上,屏上没有显示PLC no response,图形显示正常,显示数据的地方是空白的,

把与PLC的连接线拨掉也是一样的情况,没有显示PLC no response,程序在另一台506屏上试是可以的,二台

屏的型号一样,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
高手在哪呀,提个建议参考一下呀。

网友A:
PLC no response 这不就是PLC通讯无响应么,就是没通讯上,你可以试试同条HMI-PLC的通讯线在另外一台屏上面使用是否正常,如果还是正常的那么你的HMI后面的通讯口估计有问题了,需要发回厂家维修

网友B:
下载时在EasyManager中,选择Complete Download/Upload,而不是Partial Download/Upload

网友C:
看看地址是不是读错了

网友D:
屏上没有显示PLC no response,图形显示正常,显示数据的地方是空白的,。。。。。程序在另一台506屏上试是可以的,二台 屏的型号一样,是不是屏坏了?
------------------------------------------------------------------------------

这种现象比较怪,厂家应该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E:
有可能通讯口烧了

网友F(2010-09-03):
有可能通讯口或通信线问题

网友G:
收线你要查看,你的是PLC是不是通不上,通讯没有报错的话,所有的元件都显示正常话,这是可以通讯的,通讯线是不是一样的,你在另一台HMI上写的话要注意,是不是所有的元件都是正常的,如果2个HMI一样,那么你的通讯就有问题了,问题就是软件的设置有问题,如果有一台可以显示,另一台不能的话,有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H:
通讯接口电路有问题!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I:
      同一个程序的话,如果一个行,一个不行,那可以说是肯定是屏坏了,而且十有八九是通讯口烧了,因为威纶触摸屏与PLC通讯只有软件设置,没有硬件上需要什么设置的,同一个程序,那设置都在程序设置的,所有程序肯定没问题。那只能是触摸屏有问题了。更多为了触摸屏文章:http://www.52hmi.com

网友J(2010-10-23):
如正常使用时发生的,肯是通讯线断啦

网友G:
你把HMI回复出厂设置一下,看看好了没有。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