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和欠电压继电器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09-12-21):
  过电压继电器
  过电压继电器在电路中起过电压保护作用。过电压继电器线圈在额定电压时,衔铁不产生吸合动作,只有当线圈电压高于其额定电压时衔铁才产生吸合动作,并利用其常闭触点断开需要保护电器的电源。由于直流电路一般不会产生波动较大的过电压现象,所以没有直流过电压继电器产品。交流过电压继电器吸合电压Ux调节范围为:
           Ux=(1.05~1.2)UN
  式中,Ux—吸合电压,UN—额定电压。
  过电压继电器选用的主要参数是额定电压和动作电压,过电压继电器的动作值一般按系统额定电压的1.1~1.2倍整定。

  欠电压继电器
  欠电压继电器在电路中起欠电压保护作用。欠电压继电器在额定电压时衔铁处于吸合状态,一旦所接电气控制线路中的电压降低至线圈释放电压时,衔铁由吸合状态转为释放状态,欠电压继电器利用其常开触点断开需要保护电器的电源。
  通常直流欠电压继电器吸合电压Ux=(0.3~0.5)UN;释放电压UF整定范围为UF=(0.07~0.2)UN;交流欠电压继电器吸合电压Ux=(0.6~0.85)UN;释放电压UF的整定范围为UF=(0.1~0.35)UN。

请问各位高人,过电压继电器 和欠电压继电器 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是采用传统的继电保护结构还是要借助电子技术才能实现?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