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址PROFINET IO设备?

楼主(2009-12-21):
在供货时,PROFINET设备开发包有一个固定的MAC 地址,也可以按照调试指导所描述的进行修改。
Evaluation Board 200 (EB200) 和Evaluation Board 400 (EB400)在供货时有一个默认的MAC地址固化在Flash中。 该地址用于寻址PROFINET设备,对于所有的EB200和EB400模块初始调试都是一样的。EB200和EB400模块标印着唯一的MAC地址。这个标示在EB200和EB400模块的焊接侧,在Debug端口的后面。当调试时,必须使用样例程序修改该MAC地址。这个样例程序永久地保存MAC地址在Flash中。这个样例程序也为每个端口自动永久地存储的一个接口MAC地址在PROFINET IO设备中。这由所分配的设备的MAC地址得到:

接口MAC地址 = 设备MAC地址 + 端口号
在供货包中的工程工具"NCM PC",可以进行网络扫描用于发现和显示所有的PROFINET节点,包括MAC地址,IP地址,设备名和设备类型。这种应用可以处理节点,例如修改设备名和更改IP地址。
用于数据通信的PROFINET IO设备,必须考虑IP地址, MAC地址和设备名.

所有关于EB200和EB400作为 PROFINET IO测试设备的寻址的信息可以在下列文档中获取,该文档包含在DK ERTEC 200/400 PN IO的供货包中:

设备替换:
可以手动寻址一个PROFINET IO设备进行替换或者使用一个复位到工厂默认状态的设备。这样就可以简单的无需额外的工具也不需要任何编程,结合存在于 I/O 设备中的标准DCP(Discovery and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协议或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协议更换 I/O 设备。

路由器地址:
一个PROFINET IO控制器使用DCP.set服务给PROFINET IO设备分配IP地址.

图. 01: 路由器地址

有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子网中有路由器:
PROFINET IO 设备接收PROFINET IO 设备IP地址和路由器的IP地址(路由器 IP 地址不等于PROFINET IO 设备 IP 地址)

如果PROFINET IO 设备本身就是一个路由器,则PROFINET IO 设备 IP 地址和路由器 IP 地址是相同的

子网中没有路由器:
PROFINET IO 设备通过 DCP.set 接收 IP 地址

路由器被分配IP地址 0.0.0.0

DHCP 寻址:
DAP 支持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用于DHCP寻址分配 IP 地址。

PROFINET IO设备至少支持DCP寻址,这意味着无需额外的软件就能给每个IO设备分配地址,通过DHCP 针对公司的选项包或路径也被支持。

如果要支持DHCP以及DCP,必须在GSD文件中作如下声明:

ExtendedAddressAssignmentSupported = true
AddressAssignment = ‘DCP, DHCP‘
PROFINET IO 设备的存储器中在用户层必须包含DHCP程序包,DHCP 并不是Siemens PROFINET IO 存储器中的一个组件,Siemens PROFINET IO 存储器包含在开发包ERTEC 200/400 PN IO订货包中。

注意:
Siemens PROFINET组件(IO控制器和IO设备)跨子网的操作是不可能的,所以跨子网的循环的IO数据通讯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