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模拟量输入模板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09-12-21):
描述
S7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配置与 HART 信号一起使用。如果不需要从 HART 测量传感器得到 HART 属性,这时必须确定该模拟量模块可以提供适当的干扰抑制频率。
这可以通过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尽可能长的积分时间(至少 16 2/3 ms)来实现。
如果要通过 HART 来设置或监视现场设备的参数,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积分处理类型的模拟量输入模板并设置尽可能长的积分时间(至少 16 2/3 ms)来过滤 HART 信号。
现场设备与模拟量输入模块测量回路的总阻抗至少为 250 欧姆(包括模板的输入阻抗)。
图. 1 给出了如何将一个电阻连接到一个 HART 手持设备(引脚 22/25 和 37/40 )的实例。

图. 01: SM 331-1KF01-0AB0 的连接实例

如果要通过控制器(例如,使用 SIMATIC PDM)对 HART 测量变送器进行编程,这时必须使用支持 HART 协议的模板(例如. 6ES7 331-7TB00-0A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