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VC和SLVC控制怎样优化标准电机识别(MOT-ID)程序?

楼主(2009-12-21):
P1910 – 选择电机数据

为了正确地确定等效电路参数,输入的额定数据必须与电机的接线形式相匹配。(角接或星接)

您可以在特定变频器的列表手册或操作说明中找到额外信息:

1. 为了优化标准电机的识别程序,请执行如下步骤
1.1. 用P10 = 1开始正常调试
1.2. 输入您电机和控制方式的所有参数
1.3. 令P0320=0
1.4. 将3900>0来完成调试
1.5. 在3900>0后计算电机的等效电路参数

2. 确定定子回路电阻
2.1. 用P1910 = 1 和 ON 命令来开始电机参数识别流程
2.2. 记录定子电阻测量值: P350
2.3. 令P0320=0
2.4. 设置P10=1 (重新计算电机数据)
2.5. 用P3900=3退出重新计算
2.6. 用P350测量值覆盖P350的计算值

3. 优化励磁电流
3.1. 电机与联轴器脱开以减小负载,使电机运行在空载条件下(<30%的额定转矩)
3.2. 启动电机且使其运行在80%的额定转速(额定频率)下
3.3. 检查r0075是否等于r0331(条件: r1598=100%, r0056.8=0, P1580=0%)
3.4. 记录r0029的电流值
3.5. 用OFF命令停止电机
3.6. 若r0331与r0029间的偏差大于r0331的5%,则必须校正励磁电流
3.7. 使用公式P0320=r0029*100/P0305 来再次设定参数P320的值
3.8. 重复第3部分下的步骤直到r0331与r0029间的偏差在5%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