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RS232/PPI 电缆建立 WinCC flexible

楼主(2009-12-21):
以下描述的是通过 RS232/PPI 电缆建立 WinCC flexible PC 运行系统与 S7-200 CPU 间连接所必需的设置。
编号. 过程
1 在 WinCC flexible 目录树的“Connections”下创建一个用于 S7-200 的新连接。
检查接口设置将其设置为 MPI/DP。
设置波特率为 19200 (或 9600;波特率 187.5k 不支持)。
设置网络配置文件为 PPI (也可以是 MPI 。例如,大于一个连接)。

Fig. 01

2 另外对于项目的设置,也须在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的 PC 上设置 PG/PC 接口。
在控制面板中可打开“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
3 “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打开。

图. 02

检查这里进行的下列设置:

应用程序访问点:“S7ONLINE”
所用接口参数:PC/PPI cable

4 现在点击属性按钮。“Properties - PC/PPI cable”对话框打开并选择“PPI”选项卡。

图. 03

检查这里进行的下列设置:

取消选择高级 PPI
取消选择多主站网络
传输速率 19.2kbps (必须与 WinCC flexible 的设置相符)
注意:
如果使用新 PC/PPI 电缆 6ES7 901-3CB30-0XA0 用于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把它切换到兼容模式。为此选择高级 PPI 选项。

5 然后选择“Local Connection”选项卡。

图. 04

这里设置用于通信的串行接口。

6 现在点击“OK”确认“PG/PC Interface”所有打开的窗口。
7 对于 RS232/PPI 电缆也须设置 DIP 拨码开关。
此描述可在条目 ID 16532946 中获得。
对于此例在此设置如下属性:

波特率 19200
无多主站网络
PPI 协议
除 DIP 拨码开关 3 外设置所有拨码开关为“0”。

网友A(2012-02-28):
应用程序访问点:“S7ONLINE” 是在step7 里面设置吗,里面的选项是灰色的,没法改啊 求解

网友B:
这么多年的帖子了,居然还能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