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S7 V7.0 SP2下安装中央归档服务器(CAS)

楼主(2009-12-21):
如果将一台电脑用作中央归档服务器,必须按照如下顺序安装。
序号. 步骤
1 推荐硬盘分区和Windows 2003 Server 标准版操作系统的安装
推荐3个分区,其中两个数据分区(比如D和E)大小一致。下面表格以一个250GB大小硬盘的分区为例。 分区 分区大小 格式 内容
C 50 GB (推荐) / 20 GB (最小) NTFS 安装数据
D 100 GB NTFS 数据库 / 项目
E 100 GB NTFS 备份 / 长期归档

在C盘安装Windows 2003 Server标准版。更多信息请参考“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V7.0; PC Configuration and Authorization”。表格中可以看到,系统分区最小20GB, 但推荐50GB大小。

2 安装Microsoft安全补丁的SP2– Win2003 (KB929046)和Windows 2003 Server的Microsoft 多语言包– Win2003 SP2 (KB925148)
将“Microsoft Service Packs & Tools”DVD插入光驱,并且打开“Start.exe”。具体步骤如下。

选择菜单“Install software”,通过菜单“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安装Windows 2003 Server的SP2。
选择菜单“Install software”,通过选择菜单“Security Patch - Win2003”,安装Microsoft 安全包– Win2003 (KB929046)。
选择菜单“Install software”,通过菜单“MUI Patch -Win2003 SP2”安装Microsoft多语言包-Win2003 SP2 (KB925148)。

3 安装“Application Server”的Windows组件。(ASP.net, COM+ access, IIS, 消息队列):
通过“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打开控制面板,选择“Software”。第二个窗口中选择“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s”。接下来选择“Application Server”,点击“Details”按钮。这里要注意不要勾选“Application Server”。按照下图选择并点击“OK”按钮安装。

ASP.NET
Enable network COM+ acces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IIS)
Message Queuing

图. 01

4 安装Microsoft MS SQL Server 2005 SP1
插入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SP1 DVD 并打开“Setup.exe”文件。
5 安装Microsoft SQL Native Client Hotfix
插入Microsoft Service Packs & Tools DVD 并打开“Setup.exe”文件。选择菜单“Install software”,通过菜单“Hotfix - SQLServer 2005 SP1”安装Microsoft SQL Native Client Hotfix 。
6 安装Microsoft .NET ODBC Provider和Microsoft Office Web Components
插入PCS 7 Toolset V7.0 incl. Service Pack 2 DVD 并且在Windows Explorer中打开如下路径:
"DVD drive:\Microsoft\MS_for_CAS_StoragePlus_W2003Server\1.Microsoft .NET ODBC Provider"
打开操作系统语言的文件 - "odbc_net_**.msi" - 并按照菜单指示安装Microsoft .NET ODBC Provider.
在Windows Explorer中打开如下路径:
"DVD drive:\Microsoft\MS_for_CAS_StoragePlus_W2003Server\2.Microsoft Office Web Components\10"
打开操作系统语言的文件 - "odbc_net_**.msi" - 并按照菜单指示安装Microsoft Office Web组件。

7 安装中央归档服务器
插入PCS 7 Toolset V7.0 incl. Service Pack 2 DVD 并且打开如下"Setup.exe" 文件。选择“Package Installation”作为安装类型。在下一个窗口中勾选“Central Archive Server”(图.02)。

图. 02

点击“Next”按钮安装,也通过“Next”按钮确认下一个窗口中的默认选择。

在安装第一步,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可以在这里定义中央归档服务器数据的存储路径。

图. 03

注意: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不要遵守默认设置。否则,中央归档服务器数据会存储在C盘上。所以要选择自己的路径。这里建议只修改路径分区的名字,二不是路径。

点击“Proceed”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要使用“PCS 7 Security Control”进行安全设置。一旦作了安全设置,安装完成。

8 安装中央归档服务器授权
从PCS 7 V7.0 SP2开始,授权过程和以前不同。在这个版本中,你需要将授权安装在中央归档服务器上,而不是在OS服务器上。你需要在中央归档服务器上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并且将相关授权拷贝到相应计算机上。
"Central Archive Server Basic Package" (6ES7 658-2FA07-0YB0) 可以用于1500个归档变量,但是也可以使用合适的扩展包,将归档变量增加至最大120,000个变量。

"Central Archive Server Basic Package" (6ES7 658-2FA07-0YB0)所包含的内容:

纸质授权: 授权许可
授权密钥: • StoragePlus V1.2 (SL)
• WinCC DataMonitor (1) V6.2 (SL)
• Win

网友A(2011-09-06):
您好!如果不安装中央归档服务器,如何备份sever内归档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