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星形故障

楼主(2009-12-22):
求助:我有一个电机是Y角形转换△形。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故障。

刚启动是Y角形启动电机转动,然后再吸合△形继电器时热继电器自动保护。电机停止。

请那位高手帮我解解看是那里的故障??先谢谢各位提点建议~~

网友A:
整定时间或整定电流可能有误。

网友B:
△已经启动起来了,还要转Y形干什么?

XW:试验呗!谢谢各位提点建议~~
东方:先Y形,再转△。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212325100001-1.shtml

XW:我看过了:“对于电动机接法为三角形的电动机可采用星/三角启动,这种启动方法可以使启动电流降到额定电流的0.58倍,但启动力矩也只有额定力矩的0.58倍。 ”

东方:是不是适合楼主的情况?

XW:楼主大概是星形接法,他为了提高启动力矩,先用△启动,然后再转到星形工作。

东方:逆向思维啊!

XW:wjx0663 也会呀!

楼主:
对:东方 关于

△已经启动起来了,还要转Y形干什么?

XW:试验呗!谢谢各位提点建议~~
东方:先Y形,再转△。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212325100001-1.shtml

XW:我看过了:“对于电动机接法为三角形的电动机可采用星/三角启动,这种启动方法可以使启动电流降到额定电流的0.58倍,但启动力矩也只有额定力矩的0.58倍。 ”

东方:是不是适合楼主的情况?

XW:楼主大概是星形接法,他为了提高启动力矩,先用△启动,然后再转到星形工作。

东方:逆向思维啊!

XW:wjx0663 也会呀!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写反了,是Y形转△形。,谢谢你们的分建议,问题找到了,是热继电器老化了。。

网友B:
谢谢楼主wjx0663 的回复,让我们也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XW:有的楼主发个帖,不管对错,就“一天、一年不回头”。

东方:向wjx0663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