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在PLC中如何加入温度

楼主(2009-12-22):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温度控制的,热电偶检测炉场温度,跟随自己设定的曲线,形成以个闭环PID控制。现在我不知道如何把这条设定曲线编程到PLC中,而且这条曲线形状可以任意的设定,曲线是连续的,分段线性。如何用梯形图编程啊。请各位高手帮忙啊,非常谢谢。我是菜鸟啊.  我的邮箱是xiangwu106@163.com

网友A:
PLC里面有PID控制模块,可以设置参数的

网友B:
S7-200plc在指令向导中生成PID块;S7-300中可调用FB41块。

网友C:
设定点曲线应该是温度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而且是比较简单的线性关系,做起来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2010-01-25):
对:lanxiu 关于

设定点曲线应该是温度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而且是比较简单的线性关系,做起来应该不是很难。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还是不明白如何编程,行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温度,如果编入这条曲线,请您明确的说一下。是线性曲线。谢谢了

网友D:
这个曲线应该是在屏里面处理的吧?

网友E:
应该在上位中有趋势图来表示吧

网友F:
你可以用西门子带的PID来整定

200的PID自整定

300的系统块

楼主(2010-03-15):
对:siyuan3222 关于

你可以用西门子带的PID来整定

200的PID自整定

300的系统块

你好,我是菜鸟,还是不懂您的意思,那如何在300里面用程序编程来实现。类似于y=k*x+b形式。如何让其每隔一秒自动的加1啊,请教您,我的邮箱是xiangwu106@163.com
。非常谢谢您